QJ30CC发动机磨合疑惑,请教了!

楼主(2015-03-01):
今天磨合机器,油20:1原厂L、 H针位置,启动后几分钟熄火,检查火花塞湿的很。第一次玩船啊,百度富油了。换火花塞调试还是8-10分钟熄火,火花塞很干有一点油迹。折腾了一下午,还是不定期熄火。还好改了电启动,不然有的受了。是新发动机部稳定还是贫油了?

网友A:
H,L油针位置现在分别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L油针位置现在分别是多少啊

H1.5    L1圈    按原厂那个位置、网上搜索到的位置也调了。换了N个火花塞同样不定期熄火。谢谢!

网友B:
没玩过QJ30的机器,我玩虎王,用滚筒化油器,我手里的两台机器的油针位置都不一样,每台机器有每台机器的个性,慢慢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QJ30的机器,我玩虎王,用滚筒化油器,我手里的两台机器的油针位置都不一样,每台机器有每台机器的个 ...

是的,个机器不相同。我听机器转速声音蛮高的,估计不会是怠速低,先买个转速表测下转速再说吧。        谢谢了!!

网友:
温度多少

网友:
楼主加水冷了没

楼主:
加水冷了,温度85度。谢谢!

楼主:
水冷后温度85度。

楼主:
也许是怠速转速低了,说明书上稳定怠速转速3000-3500转。我等测速表到家测下,看看是不是转速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