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705接收器怎么接?求帮助

楼主(2015-03-01):
收的接收器 说能带gps和电压传送, 怎么接apm飞控 是不是需要买ppm线?

楼主:
是不是APM飞控接不了这个接收器

网友A:
705给pix用的,用的是sbus。实际是12通道。没有普通接收机的前4个通道插口。

网友B:
APM用普通接收吧   1201  或者12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5给pix用的,用的是sbus。实际是12通道。没有普通接收机的前4个通道插口。

那这个接收用在APM上就没用了?又要花钱了吧 这个还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用普通接收吧   1201  或者1202

一个10通或者12通接收250块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10通或者12通接收250块呢。。

一全新闲置,一百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全新闲置,一百包邮

加我qq 19午巴750医4 是不是天线没了

网友:
华科尔一个普通接收机哪有250  10和12的或者8的都是100出头

网友C:
我用RX705的DATA BUS直接接到pixhawk的RC输入就可以用了,705的DATA bus就是标准的PPM输出,但是RX705上的GPS回传(侧面的4芯插口)不用华科尔的GPS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RX705的DATA BUS直接接到pixhawk的RC输入就可以用了,705的DATA bus就是标准的PPM输出,但是RX705上的GPS ...

万分 谢谢你 这个接收我看可以回传电压信息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回传电压是要和华家的CTL一起配合才行吧,就是那个4芯插座,但我也没用过,我只用了705当接收机,因为我用的是华的控

网友:
如果只当接收机转PPM,好像rx703就可以,但703好象不支持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