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穿越机图传和摄像头需要降压稳压模块吗?

楼主(2015-03-01):
中了穿越机的毒,想组一个来玩玩。本来玩四轴对图传和摄像头供电,采用的是动力电转5V的降压稳压模块。翻了不少穿越机的装机帖,好像都没有提到哦。请问在穿越机上同样要使用降压稳压模块吗?

网友A:
图传摄像头一般都是12v 的!  如果用不带bec 的电调用 ubec 或者降压模块降压5v给接收器或者飞控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摄像头一般都是12v 的!  如果用不带bec 的电调用 ubec 或者降压模块降压5v给接收器或者飞控供电!!

飞控肯定是电调的BEC供电,图传直接用动力电应该会有杂波吧?索尼700线摄像头供电呢,直接取动力电也不好吧?

网友:
sony700和图传都直接用3S动力电没问题,没有发现杂波。

网友:
发射可以输出12V给摄像头的。

网友:
其实 图传模块 和 摄像头只需要5伏电,但是都有降压芯片,如果电子好点,可以自己改改,省几克重量。

网友B:
同样的摄像头、图传上1806就能直接用动力电,无干扰,但上了2204干扰就很大,用个小模块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摄像头、图传上1806就能直接用动力电,无干扰,但上了2204干扰就很大,用个小模块就解决了

很有价值的经验贴,学习了,我的就是1806,所以共电也没问题,貌似有很多人为了暴力上2204,我用1806觉得动力完全够用,还轻巧,这么一看问题也能少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