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输出到飞控板子的信号

楼主(2015-03-01):
     像天地飞这样类型的接收机,输出到飞控板子的信号(或者说输出到舵机的信号)是什么信号?是普通的高低电平,还是根据遥控器手柄的幅度不同的pwm信号?或者其他类型的信号?

网友A:
一个通道一根线的就是PWM无疑     总共一根线的  可能是ppm  sbus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通道一根线的就是PWM无疑     总共一根线的  可能是ppm  sbus 等

是那种多通道的,比如4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种多通道的,比如4通道

四通道  需要 四组线   就是PWM

天地飞   基本PW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