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学知识啊 450斜盘舵机可否混用

楼主(2015-03-01):
450斜盘舵机可否混用 比如2个kst215 一个ds410什么的 求问 谢谢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最好别,会影响稳定性和手感

网友B:
最好别这样用,如果速度不一样,加减螺距时十字盘会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最好别,会影响稳定性和手感

谢谢 还得收个ds410啊 人家都3个3个的出 出一个的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别这样用,如果速度不一样,加减螺距时十字盘会不平。

谢谢 学习 那还得收一样的舵机

网友:
不建议混啊!至少左右应一致

网友:
HDE 无所谓
CCPM一定要三个一致。

网友:
可以调单个舵机的曲线,不过麻烦

网友:
混搭是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
可以的  9楼说的没错,我也尝试过, 但是有的是速度不一样,有的是力量不一样。。。总体来说,凑合飞没问题,玩3D的话,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