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250 离地5cm后剧烈摇晃然后直接翻倒在地

楼主(2015-03-01):
来大神大虾帮忙解决下。。。。好坑爹啊   今天突然翻滚吓了我一调

网友:
配置都做完了?有没有检查桨和电机方向。

网友A:
泡泡说的用手抓住机身的测试方法,挺好的。推荐你试试。

网友:
我也是纯新手,才刚刚飞起来,开心,希望摩友都能爽飞。

网友:
先测试再试飞。

网友B:
玩过数块CC3D ,从未遇到这样问题。是否震动很大啊?

网友C:
先确定桨有没有装错,电机转动方向有没有错

如果都没错,,看看模式是否打到了手动,,如果在手动模式起飞,不习惯的话是很可能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桨有没有装错,电机转动方向有没有错

如果都没错,,看看模式是否打到了手动,,如果在手动模式起 ...

好的我去看下模式

网友D:
很可能是手动模式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可能是手动模式起飞了

不行,。。。我开了自稳一样的  类似于刷过一样的  油门一高就直接刷锅越来越激烈就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说的用手抓住机身的测试方法,挺好的。推荐你试试。

他这个会翻身啊。。我不敢拿手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过数块CC3D ,从未遇到这样问题。是否震动很大啊?

我加了三块泡沫双面胶 应该解决震动问题了 而且cc3d上面的那个参数也调到了0.2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他这个会翻身啊。。我不敢拿手里。。。

你的握力肯定大于4个小马达的拉力,举过头顶,试一下各摇杆反应是否正确。如果能起飞到高空开始刷锅可能是震动或其他干扰造成的。

网友:
三块胶叠加?

楼主:
对三块加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握力肯定大于4个小马达的拉力,举过头顶,试一下各摇杆反应是否正确。如果能起飞到高空开始刷锅可能 ...

油门大概推了5格的时候四脚离地  然后6格就直接开始刷锅然后翻掉了

网友:
一层双面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了三块泡沫双面胶 应该解决震动问题了 而且cc3d上面的那个参数也调到了0.2

参数没动过,全部默认。不用三块的,一块就够了。手拿着四轴,推油门试试,震动大不大啊。如果不大,也许是干扰。上图看看啊

网友D:
我刚装穿越时,两次起飞翻滚炸,一次是开了手动模式没注意,第二次是CC3d是转了90度直角装的,软件里忘记了设置CC3D的安装转向角度。
建议上个图片看看

楼主:
可以飞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我换了新电机以后忘记设置90度了!!!!!谢谢大家!!!!!!

楼主:
谢谢大家!!!!!!!!!!!
找到问题了 我90度没有调对
我换好电机然后重新设置的时候忘记设置了!!!!
不好意思耽误大家 谢谢大家!!!!

网友:
哈哈,我猜也就是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有遇到过,一起飞马上翻了

网友:
好可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找到问题了 我90度没有调对
我换好电机然后重新设置的时候忘记设置了! ...

设置90度?是哪一项额?

网友:
我知道什么问题,你cc3d的方向放反了,或者没放对

网友:
失败是成功的开始。

网友(2015-06-23):
引用 网友D:
我刚装穿越时,两次起飞翻滚炸,一次是开了手动模式没注意,第二次是CC3d是转了90度直角装的,软件里忘记了 ...

我也有过忘了设置飞控水平角度的情况,改过来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飞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我换了新电机以后忘记设置90度了!!!!!谢谢大家!!!!!!

设置90度?是哪一项额?上图看看在那里

网友:
在论坛里收了个250穿越机。也是CC3D飞控。今天第一次飞,太好玩了。

网友:
这个很可能是1234的顺序错了,再看看电机编号图,对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