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三轴狗云台出了奇怪的现象,大家帮分析下。

楼主(2015-03-01):
在精灵上用是正常的,今天装了个飞客550机架,发现水平轴,自动左右摆动,飞机不旋转,也是按一定节骤摆动一个角度。不知是为什么,原来装在另一个四轴上是正常的。我用433,和1.2G图传,开始以为是图传干拢,不接图传也是一样。故可以排除图传干扰。这个和布线有没有关系呢?多谢!

网友A:
新固件问题,我年前返厂一次回来就是不启动,
左右摇杆到时候水平移动,开始认为坏了,
来论坛上询问,没一个人正面回答我,
后来自己摸索一通宵,又查看了官网,发现是新固件的问题,
同样的,我把云台装到我的650上就不水平移动了
但是我想吐槽一下某疆......精灵炸机,云台没事,担心有事就把云台发回去了
等了半个月发现......给我修坏了....俯仰电机有卡顿....而且转动不顺滑.......
还对图传照成干扰....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固件问题,我年前返厂一次回来就是不启动,
左右摇杆到时候水平移动,开始认为坏了,
来论坛上询问,没 ...

我的是买了好久了,没有升级过固件,半年没用,拿出来装来 用,就发现了问题,我半年前用一直正常,另外,当天我发现不正常,就 拆了装朋友的精灵2上试。正常。

网友B:
我的H3-3D安装在H4-680 也是这样的,换H3-2D就正常,把H3-3D安装在精灵2 都正常的,估计是振动引起的。刚开始以为是GCU问题,又买了个H3-3DGCU 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H3-3D安装在H4-680 也是这样的,换H3-2D就正常,把H3-3D安装在精灵2 都正常的,估计是振动引起的。刚开 ...

哦,多谢各位的经验分亨,我再换 别的机 架试试。

网友C:
我是飞跃650 开始 云台也是 ,后来 搞了机架减震  电机 桨做了平衡 现在一切OK

楼主:
我想也应该是振动的问题,我也改进下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飞跃650 开始 云台也是 ,后来 搞了机架减震  电机 桨做了平衡 现在一切OK

我换机架,比原来的结实,但桨没有平衡,是好了一点,请问减振方面,除了平衡桨外,还有什么措施减振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