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450调V8可以参考的正确的资料共享

楼主(2015-03-02):
【1】【VStabi_cert_driver驱动.zip】这个应该是第一个下载的东西,下来后解压到一个目录,然后在电脑上插上连接线,WIN系统的设备管理器中间出现一个新的未识别的系统,点击该设备重新安装驱动,将驱动目录选择到刚才解压目录即可完成设备驱动的安装。http://pan.baidu.com/s/1eQGki58
【2】【setup5.3.4设置软件.rar】这个必须下载的软件,用来调试黄金战士V8 http://pan.baidu.com/s/1nt7iujZ
【3】【KBAR-V2黄金战士版安装说明 - 2014年2月13日.pdf】 这是黄金战士V8的使用说明书基本米有用 http://pan.baidu.com/s/1mgA8oru

【4】【Mikado_VBar设定全攻略.doc】讲述的是完整的调试软件用法 http://pan.baidu.com/s/1dDrjC3Z

有了上述材料估计有人依然面对一个小问题,就是如何连接V8和接收机(需要提醒一下的是,v8的使用有三种模式,其中有一种是需要把用接收机接收遥控信号然后传递给V8,再由V8输出到各个舵机的模式,只有该模式的用法中,需要如下图的接线方法。)
【5】【遥控接收机与V8接线示意图】http://pan.baidu.com/s/1jGKfHB4

百度云附件:V8与接收机之间连线图.jpg等

楼主:
一定记得RXA的接线分成了三根,分别接到了接收机的三个通道(一般是1、2、4三个),接收机的3通道一般是油门通道,直接接电调信号或者BEC电源。

网友:
不自不觉就把目光盯在楼主头像上

网友:
楼主归纳的很好

网友:
楼主头像看着头好晕~~~我的黄kbar接普通接收机(山寨ar600网上100一个那种)推油kbar油门通道没反应只有螺距通道有反应,飞航线正常,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楼主:
调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信号过了KBAR后,好像反应慢多了,前面记得看到过一个帖子写这个问题,忘记哪里了,努力找寻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