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身经百战的高手们hisky hfp80怎么样?用来练习怎么样?

楼主(2015-03-02):
首先,萝莉啰嗦不少字,望高手们能看完给些意见,感谢!
前几年玩过华的4#3,只会对尾悬停。
现在想入台购买和配件成本都很低的hisky hfp80练四面悬停,因为是三轴陀螺仪所以应该会比较难,但能练出更好的技术。
另外,hisky hfp80v2是升级版肯定有不少改进和优化,
但是如果买hisky hfp80v2是六轴陀螺仪会不会太好飞练不出技术?
将来我还想买hisky hcp80v2学学倒飞。
有朋友会说直接买hisky hcp80v2,3轴6轴啥模式都有还能倒飞。
但是我一方面希望练好正飞再学倒飞,否则会摔得很惨。
再者,hfp80比hcp80便宜200块呢。
那么问题来了:
1.我是否更应该买hfp80?
2.hfp80是不是相当于hcp80v2的三轴模式,hfp80v2是不是相当于hcp80v2的六轴模式。
再次感谢!

网友:
我是完了500飞机,后来又玩的小飞机,现在小飞机全卖了,感觉比较尴尬,室内比划不开,室外不抗风,还得直接大飞机上外场飞吧

网友:
建议先用hfp80v2练好四面悬停,然后买块hfp80的主板和头罩换上改成hfp80练六通手感,最后上hcp80(v2)练3D。如果室内空间够大建议飞100级(如hfp100,hcp100等)来入门,因为80级太贼太灵活,而100级调好DR/EXP有接近450级大机的手感,很柔很稳定。

楼主:
楼上两位的建议中肯,非常感谢!
据xmzlj所说,看来即使hfp80v2的六轴陀螺仪也是有一定操作难度的。
前几年,我模拟器上四面悬停+倒飞四面悬停都没问题了,可一上华的4#3(是一款只有20cm长的带副翼小四通,也是特别贼,刚买来时,飞了2个小时才飞起来悬停住)就顶多三面悬停,对头还是不行。唉!练吧!

网友:
直接HCP80V2练习就行,6轴模式比4通还4通。。。没必要去买HFP。。。
我入了HCP80V2,离地完全就是推油门,修正都不用。。。当然,这机子偶尔会跑偏,断电重新上电就行。

网友:
驰远的hfp是4通的飞机,hcp是6通的飞机
我的是hcp80v2,3/6轴可自由切换,3轴练技术,6轴稳得一逼,比锤子机还稳,不过3轴模式可以3D,6轴的不能飞3D(飞机倾斜超过大概45°就不能继续倾斜了)
hcp80v2吧,配件便宜,关键是耐炸,动力小才耐炸,我的电机还比较耐用,每天连飞6电,连续飞了5天了,还没挂呢

楼主:
谢谢两位驰远玩家指点。
6轴稳得一逼的话还是练3轴吧,我曾经买过个锤子机玩了5分钟我就打瞌睡了。
参考各位盆友的建议,现在考虑直接hcp80v2。

另外:楼上说6轴的不能飞3D(飞机倾斜超过大概45°就不能继续倾斜了)。但是应该可以倒飞后切回6轴吧?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驰远玩家指点。
6轴稳得一逼的话还是练3轴吧,我曾经买过个锤子机玩了5分钟我就打瞌睡了。
参考 ...

你可以试试倒飞然后切六轴,保证让你大吃一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倒飞然后切六轴,保证让你大吃一惊

大吃一惊?啥意思?是不是特别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吃一惊?啥意思?是不是特别稳?

飞机会立即自动翻过来,超快,
6轴想倒飞必须飞机倒立着对频,然后你就正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会立即自动翻过来,超快,
6轴想倒飞必须飞机倒立着对频,然后你就正不过来了

原来这样,涨姿势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