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小飞机,大家请进来

楼主(2015-03-02):
我想用820两个空心杯做动力,两个直接相连在一起,用1S有刷电调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电调BEC电压输出不够,电源线和BEC的正负级是相连的,接收机电压为4.5-6v,可否在BEC输出时加一个升压器给接收机供电,信号线不变!BEC应该只受电池的电流的影响!

网友:
1S不行就2S。升压电路输出电流小。

网友A:
我也是新手,现在想找个飞机练手,模拟器飞了  但是不敢去飞真飞机,现在想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遥控器都能支持1,2通道混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现在想找个飞机练手,模拟器飞了  但是不敢去飞真飞机,现在想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遥控器都能支持 ...

看一下遥控器参数不就可以了,看是否支持混控,混控其实挺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