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

楼主(2015-03-02):
画面是狗四2.7格式拍摄,电脑不好的话看会存在卡顿现象哦

造成炸鸡的原因是,其中一个电调与电机连接处脱焊了,靠,真心悲剧的。隐藏的问题还真不大容易被发现。幸运的是,是在下降的过程中出现了电机停转,抢救还来得及。撞击到了旁边的房顶,新买的云台报废,相机倒是没什么损失,另外就是起落架的杆子丢了一只。春节前刚买了飞跃680的机架,索性就把炸鸡后的配件移动到新买的机架上,找了一个相同的红蜘蛛40A电调更换脱焊的电调,开机测试,晕去,其中一个电机出现缺相现象,最终冒烟了。

这是什么状况啊?

网友A:
是不是里面有异物

网友:
太危险了

网友B:
有听见BB响,应该没电了吧

网友:
电机烧了

网友:
表示深切慰问

网友:
话说水平很高了,那多危险物品,你都躲开了,运气站多数

网友:
电机冒烟  多数是螺丝顶破漆包线了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飞前检查真的很重要(LZ空域真的不能凑合)

网友:
通用的配置,也出了这个问题。 680PRO的架子,电机座子松了,在天上不停的自旋,好在最后安全落地了。

所以啊,起飞前要好好检查。我准备打螺丝胶了。

网友:
烧机了!俺修电机的有需要联系(329618040)

楼主:
楼上的,加你QQ了

网友C:
BB响都叫了,还不落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里面有异物

真心没发现有异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BB响都叫了,还不落地。。。

飞行时间才6分钟,BB响之后可以继续飞2分钟的时间。而且这个不是造成炸鸡的直接原因。

下降时一个电机停转了。

网友:
飞前检查螺丝,和线头联接处,但脱焊是真的难 发现,没事用手扯线试?扯扯更健康。
现在公园有人的地儿,小区这类真不敢飞。好几斤的东西掉下来,真不是闹着玩的。发现现在自己越飞胆越小!

网友D:
这明显是电池低压导致坠落的情景啊。飞机出现快速掉高、稳不住、自旋,但在彻底断电前不会翻滚,这就是电池没电压了,亲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明显是电池低压导致坠落的情景啊。飞机出现快速掉高、稳不住、自旋,但在彻底断电前不会翻滚,这就是 ...

使用的是V2飞控,不存在电压低掉高的问题。

检查后是发现电调脱焊。电机停转的电调已经和电机连接线分离了。

网友E:
应该是电机和电调焊接的地方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时间才6分钟,BB响之后可以继续飞2分钟的时间。而且这个不是造成炸鸡的直接原因。

下降时一个电机 ...

BB响了就必须拉回啊,没看就够2分钟的么,飞控可不怎么想:“没电啦!没电啦!停机停机!”

网友:
危险啊
您这一炸,大几百没了

网友:
bb响没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听见BB响,应该没电了吧

我猜LZ也是没电了,飞控供电不稳定了 下来的!!!

网友F:
话说6轴不是缺一轴还可以安全降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电机和电调焊接的地方开了!

是的,电调香蕉头焊接处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6轴不是缺一轴还可以安全降落吗??

理论上是这么说的,但也需要看你实际飞行场地周边的障碍物啊

网友G:
没砸到人,没砸到车就好。修下机几百块。修下人几百块就搞不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砸到人,没砸到车就好。修下机几百块。修下人几百块就搞不定了。

是啊,现在想来也后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