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5汽油车发动机,和固定翼发动机,转速不一样

楼主(2015-03-02):
为什么1/5汽油车
发动机
,和固定翼发动机,转速不一样,都是汽油机,排量,一样,都是2行程的,转速差好多

网友A:
车子的发动机减速了的

网友B:
车扭力大转数低,飞机扭力小转数高

网友C:
发动机的转速都一样,只是油针调节的方法不一样,转速可能不一致,还有就是飞机发动机是直接输出动力,而车的动力输出时经过齿轮变速,速比由高变慢,因此车的扭矩和动力就大了

网友D:
汽油车有变速箱,而且发动机大小有限制,转得快当然更好了
飞机无所谓,只要装得下随便多大的缸都行,没有变速箱所以要扭力更大,哪怕双杠三缸四缸星形缸都行

网友E:
排量,一样,都是2行程的,转速差好多,误点之一,发动机转速与排量没有直接关系,与设计有关,短行程活塞就比长行程活塞的发动机转速要快,误点之二,你看到的固定翼是发动机本身轴转速,而车用转速是另一根轴(减速后),转速区别当然大了

网友F(2015-04-05):
杞︾敤鏈夊噺閫熷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