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图传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5-03-02):
穿越机的摄像头和图传发射。大家是不是公用3S动力电池的电。这样接线是否有干扰!麻烦各位大大给个连接图或者好的建议。

网友:
有干扰,但是不影响使用,摄像头(没有内置电池的那种)的+、-和信号线和图传的接一起,然后再将+、-引出来接电源

网友:
发射可以输出12V给摄像头。

网友A:
我的是共电,处理得当没什么大的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共电,处理得当没什么大的干扰。

求教,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如何处理。。。

得看你用什么机架和图传设备后才可以,我的还接了MINIOSD,接线方法还有点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