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拼装的四轴飞不起,佬大们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5-03-02):
电机:朗宇 KV380   1555桨    30A甲壳虫电调

飞控CC3D,

网友:
浆有没有装错

网友:
顺正逆反

网友:
顺正逆反  唉多回复了一条就当灌水拿分得了

网友:
你用的是3S电池吧

网友:
1.3順時~2.4逆時  這樣才發的上 槳方向要注意

网友:
这个得上6s电了吧?

楼主:
四轴上的桨方向都是按图1上面的那个方向设置的了,电池是3S ,是电池不行吗?

网友:
你可以先拿在手里试试

网友:
你选的电机转向跟我用的全部相反

网友:
四个轴的顺序错了,第一轴是前面右侧,然后顺序左转是2,3,4轴,1,3轴电机是左转,2.4轴电机是右转

网友:
恭喜你  桨装反了,顺正逆反  唉多回复了一条就当灌水拿分得了

网友:
一句话,所有的桨都要朝里面转,嘿嘿。

网友:
如果飞控装肚子底下了,那么坐标系自然就反了

网友:
楼主自己看看,桨叶按标示方向旋转会产生上升还是下压力呢?莫非要倒飞?

网友:
电机应该是顺时针标号的呀 前右是1号 左边是2好顺时针一次标号 然后1逆2顺3逆4顺

网友:
为什么你的第一张图就电机标示是错误的?模型应该选择Quad X。。。。

网友:
你在右下角的选项中勾选了“所有电机转向取反“,把那个勾选去掉重新按正确的图调整电机转向。

网友:
KV380你用3S电池,能飞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