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咨询一款飞机,塞斯纳1.56米747-3

楼主(2015-03-02):
我想买一架这个飞机,不知道质量性能方面怎么样?
还有我用3715电机,40电调,12*6的桨,3s2600的电池不知道怎么样,,,求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前阶段刚装好一架塞斯纳,1.65米翼展,首飞非常成功,性能、动力方面都很理想,下面有我的配置(在2楼),供您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tid=1044326&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阶段刚装好一架塞斯纳,1.65米翼展,首飞非常成功,性能、动力方面都很理想,下面有我的配置(在2楼), ...

首先谢谢你,,,祝爽飞,,但是你这款可我说的这个不一样啊,,你的配置也很高的

网友B:
建议用60电调,4s电池。你这套配置也能飞,不过有点吃力吧。全油门电调也会很热,不把握

网友:
小白表示来学习的

网友C:
lz 猎鹰兄的飞机和你的不同,他是轻木的,你应该是EPO的。
起飞重量差很多,动力配置应该不能完全通用。

我入了一个你这个飞机,等我最近2、3个礼拜做个小白鼠,回头告诉你好不好用。

初步配置4018kv920马达, 13、12桨(试过才知道),60A电调  15g舵机(不确定是不是应该用标准多级) 3S电池 ,供你参考。

网友A:
楼主介绍的飞机参数太少了,什么材质的,翼展有了,机长多少,最为关键的起飞重量没有显示。再多提供点资料,大家都可以帮你参谋,不过估计4S和60A电调是最起码的,按这个翼展的配置,要用4250电机880KV左右。另外,这么大的飞机,应该上标准舵机,这样比较安全。塞斯纳的风阻很大,我飞过很多款塞斯纳,为了飞机的安全,塞斯纳动力宜大不宜小,建议动力比厂商推荐的高一个档次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介绍的飞机参数太少了,什么材质的,翼展有了,机长多少,最为关键的起飞重量没有显示。再多提供点资料 ...

谢谢你,,查看宝贝:新手遥控航模EPO耐摔飞机/适合航拍/带航灯1.56米747-3塞斯纳套装 http://tb.cn/L5kzTHy
就是这款飞机

网友D:
按推荐的配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推荐的配就是了

我总感觉这个原飞机的配置动力不足啊,,40a电调,,3s2200电池,,这靠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总感觉这个原飞机的配置动力不足啊,,40a电调,,3s2200电池,,这靠谱吗

我认为你的感觉是正确的,1.4公斤的塞斯纳,这个飞机不小的,至少也有30级,再加上塞斯纳机型风阻很大,飞机加上风阻,基本上要达到1.7公斤了。一般我们配动力,都是配推重比在1.2以上,那就是1.7公斤以上的动力,这样的飞机比较好飞抗风性比较强,再则动力强在危难时间可以救起飞机。动力配置,你可以配3548,KV740 ,4S3000毫安飞行,电调用60A,APC桨13X6.5。同样功率,尽量选择升高电压,这样就可以降低电流,飞下来电调、电池都不烫,温温的,而且动力可以更强劲,延长飞行时间。
电机也可以看这里的参数:http://cn.dualsky.com/motor/Xmotor_EA.shtml

网友E:
买过一米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60电调,4s电池。你这套配置也能飞,不过有点吃力吧。全油门电调也会很热,不把握

恩,,我也是这个感觉,,完了先试试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猎鹰兄的飞机和你的不同,他是轻木的,你应该是EPO的。
起飞重量差很多,动力配置应该不能完全通用。
...

是哦,,就是epo的,好啊,你先飞这,,我估计差不多有半个月左右也那能飞了,你的和我的一样的吗,,我感觉我也应该换个60a电调的,你飞完告诉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猎鹰兄的飞机和你的不同,他是轻木的,你应该是EPO的。
起飞重量差很多,动力配置应该不能完全通用。
...

我再问你一下,那个60a电调你用3s电池可以吗,是多大容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再问你一下,那个60a电调你用3s电池可以吗,是多大容量的

我用3s2200的,和 2600的,手头只有这两个,先试试看。

估计按照猎鹰兄的理论,迟早要上4S的。我们这里风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3s2200的,和 2600的,手头只有这两个,先试试看。

估计按照猎鹰兄的理论,迟早要上4S的。我们这 ...

嗯嗯,,我的情况和你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