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九I代控怎么了?

楼主(2015-03-02):
我的天九I代控现在开机后,要等上5秒后,“篮色”的射频指示灯才会亮。
记得以前不是这样,以前只要一打开开关,“篮色”的射频指示灯立马会亮。
去年中旬就发现有这个毛病了,因为能用就没有介意,现在感觉越来越严重了,时间越来越长了。

是哪个元器件老化了吗?请教了!

  开机后,5秒才显示!

网友:
我是天9-4096。一冬天没碰了。。。。忘了都,好像是一起亮

网友:
没这个控,不懂,会不会是电压引起的?用排除法试试

网友:
好像我的一直是开机过几秒再亮蓝灯的

网友A:
同样的,我的是有时候开机就亮,有时候要等很久发射灯才亮。。。反正暂不影响使用吧。

网友B:
没那么严重吧,我两个天9一,蓝灯大概延长1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严重吧,我两个天9一,蓝灯大概延长1秒。

以前都挺好,感觉是一起亮的,现在真的有5秒,要等“半天”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我的是有时候开机就亮,有时候要等很久发射灯才亮。。。反正暂不影响使用吧。

我好像也是这情况,但现在基本上都要等好几秒才亮。

网友:
此现象正常,,
跟你选择的制式 有关,,PPM,PCMS,1024PCMS等等。。
和高频头也有关,72M和2.4G的也不一样。

网友:
你试试楼上说的换换制式看看,不行的话另外找个高频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都挺好,感觉是一起亮的,现在真的有5秒,要等“半天”的感觉。

今天刻意看了下,几乎是同时亮的。蓝灯慢了0.5秒左右

网友(2015-04-10):
我也看了一下,是延迟大概0.3秒,72m

网友(2015-07-22):
小P孩带你讲…你家有WIFI太近了!那是RT灯…扫到安全信道才开机工作……

网友:
我的也会延迟,是不是和接收机对码导致的延迟?和环境有关吧?

网友:
2.4G的是这样,我的也是开机几秒钟才会亮蓝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