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们都用什么充电器????

楼主(2015-03-02):
大家都用什么充电器????

网友:
新手。。。我用B6

网友:
不是老鸟。

网友:
手机充改的

网友:
大众化就A9

网友A:
个人感觉,B6便宜,精度还可以,性价比不错;
A系列,忒贵了,原理简单,实在觉得不值当,市售笔记本电脑之类采用多芯锂电的产品都是用B6那种的电阻分压的平衡方式,没见过**充电的;
各种简易平衡充,不敢用……

网友:
3年了,还在用B6

网友:
我从MD买了套机,里面带了以款HOBBYTIGER BC-4S15D的充电器,第一次飞真机,MD的塞斯纳果然好飞,今天飞了10多个起落了。但是唯一遗憾的就是充电器不给力,老是出现ER充电错误,停止充电,电池是花牌3P2200毫安的,后面几次的飞行我都是单片4V电压去飞了,总电压就是12V,冲不到4.2V。而且是反复插拔充电器才能勉强充到4.0V单片。问了MD卖家,说可能是电压的问题,我也找了这款充电器的资料,确实E2是电压输入过高或过低。正打算晚上联系MD换个B6回来,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因为电压问题充不进去的情况。

网友:
208B  A6 2个配合使用。

网友B:
b6
刷机的路过!

网友C:
406B   配合BC168   前者大电流充电  适合外场飞  后者平衡性很好  适合回到家小电流平衡保养电池

网友D:
A6  308一同服役

网友E:
我的充电器大家看了一定是——大吃一惊!
10多年了,由于接插件磨损了,所以外接一个。

网友F:
才进的新东西POWER GENIUS C606,功能强大哦!!!

网友:
PL8,A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B6便宜,精度还可以,性价比不错;
A系列,忒贵了,原理简单,实在觉得不值当,市售笔记本电脑 ...

是 B6 用的人很多的,就是能充大电池(5200,10000,16000)吗???

能同时给几块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才进的新东西POWER GENIUS C606,功能强大哦!!!

什么价格?

能充大电池(5200,10000,16000)吗?

能同时充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充电器大家看了一定是——大吃一惊!
10多年了,由于接插件磨损了,所以外接一个。

这个是.....

楼主:
安全吗?稳定吗?

最大能给多大的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A6  308一同服役

能充多大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充多大的电池????

8S内电池随便充  我只有6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B6 用的人很多的,就是能充大电池(5200,10000,16000)吗???

能同时给几块电池充电????

不管什么充电器,我认为都不应该同时充,成品设备里没听说这种充法的。
B6充大电池也没问题,5A充电不够用么?再大的电池也有相应的大功率充电器。
顺便说一句,平衡头的接口标准只能容纳不到3A的电流,如果采用A6那种各芯**充电的方式充电,超过3A充电的时候平衡头一定是过负荷的,质检根本不应该通过。
大电流充电一定是应该采用B6那种的电阻分压均衡原理,我见过的好几个品牌的所有市售的笔记本电池都是这样平衡的,查过Ti,Maxim这些公司的电池平衡方案,无一例外是电阻分压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
刷机的路过!

你充的是多大的电池,一次最多充几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6B   配合BC168   前者大电流充电  适合外场飞  后者平衡性很好  适合回到家小电流平衡保养电池

6s   16000  的能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价格?

能充大电池(5200,10000,16000)吗?

另有个型号C610,最大充电电流10A,120W,可充6S的,我这个是6A的·98元不带电源适配器,适配器我是去掏了个2手的开关电源12V10A的15元

楼主:
CB86+ PLUS   这款充电器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6s   16000  的能充吗?

都能充啊,最大40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能充啊,最大40a电流

不伤害电池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伤害电池吧????

如果16000  5c充电的电流最大可以80a  40a电流需要3c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16000  5c充电的电流最大可以80a  40a电流需要3c就可以

5c     3c     什么意思?

网友G:
我技术没有炉火纯青,飞机更是简陋,所以充电设备也是低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技术没有炉火纯青,飞机更是简陋,所以充电设备也是低端的。

前辈太谦虚了,

我是不懂,所以想弄个明白,选个性价比高的,不想没完没了的填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技术没有炉火纯青,飞机更是简陋,所以充电设备也是低端的。

彼此彼此!
我们两个是同一个级别。
我的是我买的第一架模型——ESKY的拉玛——双旋翼直升机的附件,充电效果很好,平衡性也好。我只用到3S,所以足够了。慢慢充。退休人员钱不多,时间有的是。

网友:
我只用自己研发的傻瓜式充电器,电池组忘记取下来也没有关系,

网友:
相关照片我以前曾经发上论坛上来过的。

网友:
我觉得B6就很好了,一般用用可以,还没出过大问题,我一台用了多年仅换了二个微动开关,还在使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全吗?稳定吗?

最大能给多大的电池充电

只要不离人 还是安全。电流1a左右 再大没有试过了 没有大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5c     3c     什么意思?

最大放电量

网友:
我也是纠结了许久,A6好贵,都觉得买个固定充算了,但是入魔了想玩更大的鸡鸡,不可能又买吧,所以还是买了全套B6,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