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GOPRO4云台,PIX飞控。

楼主(2015-03-02):
如题,看了好多飞控,就是不知道哪个好,H4-3D又只支持大疆飞控,我用的却是PIX飞控,所以求推荐一个好的GOPRO云台,谢谢大家。

网友A:
我用的Pixhawk飞控,用了个仨轴自稳云台,从接收机的6、7通道出线至云台控制板,只控制俯仰、左右转向,横滚不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Pixhawk飞控,用了个仨轴自稳云台,从接收机的6、7通道出线至云台控制板,只控制俯仰、左右转向,横 ...

你还是没说用的什么云台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点赞过

网友:
我用的x-cam三轴,非常好用。

网友:
是不是H3-3D云台也不支持PIX飞控的?
我刚收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