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 马拉一个币

楼主(2015-03-02):
求指教,480n的油箱,必须用油泵才能加油吗?我买了hsp的点火套装,里面自带加油壶,用那玩意可以给480加油吗?难道必须要买油泵?

网友A:
你上个壶图看看麻,我也没见过那玩意儿

哪个高手用过可以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个壶图看看麻,我也没见过那玩意儿

哪个高手用过可以说说

看见我给你发了几条了吗?还有一个召唤贴哦~哦了,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见我给你发了几条了吗?还有一个召唤贴哦~哦了,多谢~

看到啊,不是都回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啊,不是都回了吗

亲,青鸟家的启动器,质量怎么样?会不会用用就坏掉?你看着耐用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青鸟家的启动器,质量怎么样?会不会用用就坏掉?你看着耐用么?

还可以,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

它的启动器上的启动杆,什么材料的?铝的还是不锈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的启动器上的启动杆,什么材料的?铝的还是不锈钢的?

好像是无锈刚的吧,有次不小心没有完全套到启动头里,然后就按电,结果铁沫闪飞,一看,启动杆没事

网友:
可以用油壶,问题是全球鹰有加油口吗,我没看见。
你买的是油车的油壶。我也有一个。

网友B:
1:把油管拔下来,注射器打进去 2:饮料瓶,盖子打个孔,穿根2*3的铝管,接油箱出油管,瓶子装油倒过来压瓶子,油就进去了

网友B:
用第二种方法也可以把油箱里的油抽出来。比加油泵方便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