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航炸鸡

楼主(2015-03-02):
apm2.8+6m。返航降落的时候,降到4 5米。机机左右乱晃,然后炸。先开始都很平稳。这是怎么回事喃。这种状况都出现好多次了。是不是设置失控保护的时候的原因。(我失控保护的起落架是-87)而且设置了通道7,选的超级无头模式,打开还是不行喃。

网友A:
返航炸机与::。(我失控保护的起落架是-87)而且设置了通道7,选的超级无头模式::有舍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航炸机与::。(我失控保护的起落架是-87)而且设置了通道7,选的超级无头模式::有舍关系??

主要是炸鸡。返航的时候。刚开始很平稳。直到降落到低空的时候。机子乱飞然后炸鸡。

网友A:
这个真白,怎么不设回定高 定点自己控制降落 睁着眼看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白,怎么不设回定高 定点自己控制降落 睁着眼看炸机??

才接触。很多不了解。返航回点,然后下降,降到低空。就眼看炸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