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一次炸一次

楼主(2015-03-02):
刚入模,买了个伟力F939,练了几天模拟器,天气不错就是风大了点就出去飞着试试,谁知飞一次炸一次,摔了两段,打点泡沫胶继续飞,然后再炸,电机直接飞了出来!

网友:
继续加油 我也是新手

网友:
不抗风。找个室内的运动场飞。

网友A:
这东西本来就不好飞

网友B:
谁让你买这个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本来就不好飞

好吧!又上了架还在路上,不知好飞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让你买这个垃圾

头脑一发热

网友:
多炸机也是在训练操控技术,规范的训练和操控要领,最好有师傅带,系统的学习航模知识和操控技术,养成的良好习惯对以后益处多多。

网友:
这个飞机太不耐炸了,不适合新手玩的,这个飞机看似便宜,实际摔两下就坏了,我就炸坏2台,现在改玩es9902腰推机,比伟力的好多.

网友C:
兄弟:你只练了几天模拟器,手感都没找到,飞行空域的概念还没搞定,直接上这种类似于3D的机机,炸鸡是难免的;
还不如先买个类似于“晒死哪”一类的练习机,多多练习,等找到手感,并可以顺利起飞降落之后再上3D机或像真机!
也难怪,很多人都说现在的航模是用RMB炸出来的!
..........
循序渐进哈!

网友D:
这个小机机飞起来是有点难度的,你再买的这架虽好飞些,也并不太适合新手,如楼上所说,先再多练练模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只练了几天模拟器,手感都没找到,飞行空域的概念还没搞定,直接上这种类似于3D的机机,炸鸡是难免 ...

多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机机飞起来是有点难度的,你再买的这架虽好飞些,也并不太适合新手,如楼上所说,先再多练练模拟器吧 ...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又上了架还在路上,不知好飞不

不好飞,老老实实从好小子,冲浪者,塞斯纳之类的开始吧,注意装机仔细,新手装的机往往比老手装的难飞,所以常抱怨真机和模拟器不一样,其实装好了是一样的

网友E:
装机后最好让老手帮飞行微调下,新手驾烈马只有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机后最好让老手帮飞行微调下,新手驾烈马只有炸呀

没人带,自己瞎琢磨,控都不太会调

网友:
那建议你把控的微调打乱,模拟里面练习把值调整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