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IM 100维护分享(解决持续抖动现象)

楼主(2015-03-02):
HEIM 100是一架性能优良,结构简单而耐摔的3D直升机,尤其是锁尾和自旋优化都非常不错。讲句实话,在接触这个飞机之前我一直不敢练习自旋航线(看过我去年飞行的朋友都知道我除了会飞自旋翻以外,其余任何自旋动作我都不会),可能正是因为性能优良和耐摔的特性,让我敞开了去练习自旋航线,经过约60个起落左右飞行,如今正反自旋航线略有收获。回想起来,过去觉得对于MODE 1很难逾越的动作如今就这么快会了,这HEIM 100功不可没啊!
经过总数大约100个起落的飞行后,除主电机和尾电机正常老化外(依旧可以用于悬停、航线练习,其实马达寿命还是挺长的,关键是摔机前要及时切hold以免电机过载提前减低寿命,甚至直接卡死烧坏),多次摔机后飞机还伴随着较大的震动和噪音。

飞机持续震动带来最大的问题是引起陀螺仪错误的修正,飞行手感遭到很大的破坏,影响正常飞行。

伤痕累累的飞机

大桨破损开裂,动平衡不好是引起震动的原因之一。

尾桨损耗小一点,但是尾电机轴因摔机受到的冲击(垂尾早已摔断),导致延电机轴的方向虚位增大。飞行时会有较明显的金鱼尾,影响锁尾和自旋效果。

震动的另一个来源就是横轴弯曲。

立即动手为这个立下汗马功劳的HEIM 100好好维护一下吧。

这次更换的大桨和尾桨都来自于飞机自带的零件包,工具也是飞机自带的。只是更换横轴需要多找一把小十字螺丝刀。

拆下来的横轴能看到明显的弯曲

横轴螺丝出厂已经有打螺丝胶(备用螺丝包里也有横轴专用螺丝)

看起来很破旧的头罩,各种刮痕和撞击痕迹。

撕掉保护膜后还是挺新的

更换大小桨、横轴和主马达都非常简单,稍微要花时间的就是尾电机更换,需要焊接一下(其实我就差换一根尾方管了,尾电机、尾桨、垂尾都换了,今后想省事的同学们直接可以更换总成,省下时间拿去飞行也是个不错选择)。

立即试飞,金鱼尾和抖动都没有了,飞机又像新的时候一样安静,动力也是杠杠的。

我可爱的女儿对这个小飞机特别感兴,天天闹着让我带她去飞,还非要和我一起拿“爸爸抬飞机头,我抬尾巴”,超可爱。

楼主:
HEIM 100引起抖动和杂音还有个原因:摔机时的冲击导致主马达移位(这个设计是为了缓冲受到的损失),大家可以尝试细微调整主马达的上下位置。也是一种解决震动和噪音的方法。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不错的小鸡,要是能改内转子无刷就好了

网友:
小飞机耐摔,就是动力再大一点点就好了

网友:
我也就等零件了啊~~~

网友:
我已经换了n个横轴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之谈对于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学习了,我的100也有维护的时候

网友:
小玥玥好可爱呀。HOHOHOO 做我崽媳妇儿吧!

网友:
主轴磨损以及主轴固定环也是震动之源。
你的主轴摔这么多没断过? 这么多个起落,没断也要磨损啦。
用2.5的碳杆DIY一个主轴吧,用塑料固定环代替原来的螺丝固定环,主轴中间也不用开个大孔,平衡坚固又有缓冲!

网友(2015-04-05):
就是fbl80嘛,估计最多主板程序不一样。飞机一个磨具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