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注意这粒螺丝!

楼主(2015-03-02):
照例附上配置:QAV250,随大流的动力电装,5030桨,索尼700摄像头,创新科400的图传  ROC 2200电池
总共飞了20几个起落,损失了7片桨,终于比较能适应只看屏幕飞,也可以做些简单的穿越。但是问题来了:
今天试机发现,图传经常灰屏,黑屏也有。这哪敢飞啊,回家检测,排除了接头松动,天线问题(由蘑菇头换回原装天线)等,没用。后来发现,原来是索尼700摄像头镜头上那粒螺丝!这粒螺丝是调节焦距的。螺丝松动造成显示器没图像(但是有信号)。紧好螺丝,图像正常。但是新问题又来了:
飞机通电,图传信号正常,但是一起飞,又黑屏了。收油落地,又好了。如此反复试了5,6次结果都一样!重新上电也是这样。(螺丝是紧的)
求教这是什么情况? 谢谢

上图啦

网友A:
不太可能是那颗螺丝的原因(螺丝松了最多是焦距不准,不会黑屏),建议再仔细排查线以及各接头是否松动。

网友:
怎么做防震啊?

网友B:
跟我一样跟你屏幕有关,厂家跟我说是屏幕没有装航拍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一样跟你屏幕有关,厂家跟我说是屏幕没有装航拍程序

我的屏幕是加装超清和雪花屏的 1024  600的分辨率
之前都没有任何问题呀

网友:
螺丝是固定焦距的,拧镜头调节焦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可能是那颗螺丝的原因(螺丝松了最多是焦距不准,不会黑屏),建议再仔细排查线以及各接头是否松动。

排查过了
是那颗螺丝松了,手轻触摄像头,则黑屏。上紧了就正常了。只是起飞则黑屏,多次试验才发帖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一样跟你屏幕有关,厂家跟我说是屏幕没有装航拍程序

我觉得或许是厂家忽悠你哦,据我了解,一般屏幕都可做航拍显示器的。
之前飞了20个起落,200米远图像也很正常,很清晰。

网友B:
管他的反正是保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他的反正是保修的

楼主:
有兄弟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么?楼下继续哈

网友C:
索尼700摄像头壞了
我的炸過几次後就这樣
按一下底版又會有回畫面
最後换一个便好了

网友D:
我的症状差不多,后面芯片摔的触点接触不好了,返修吧,到后期越来越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症状差不多,后面芯片摔的触点接触不好了,返修吧,到后期越来越严重

哦,原来是摄像头故障啊,之前怀疑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索尼700摄像头壞了
我的炸過几次後就这樣
按一下底版又會有回畫面

按一下底版?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索尼700摄像头壞了
我的炸過几次後就这樣
按一下底版又會有回畫面

未找到摄像头板子上有可以按动的纽啊。请问按哪个部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未找到摄像头板子上有可以按动的纽啊。请问按哪个部位?

楼主:
螺丝胶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