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欣赏最新进展:猫王垂直起降

楼主(2015-03-02):
如题http://www.tudou.com/v/9glc8W-7BRQ/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不错 不挑场地了!

网友:
有视频,先顶

网友:
关心如何切换模式,求解

网友:
什么模式 不就是 多轴航线me

网友:
感觉就是一个三轴嘛

网友:
解决了场地问题,关注

网友:
楼主应做个制做流程,供大家学习,准备制做一台

网友A:
您好,信步者  我想向您讨教一下那个塞斯纳改装成猎鹰的技术问题
我比较不懂得有三点,其一是双尾撑的碳杆与翅膀的连接 ,其二是碳杆的长度就是尾翼距机翼的距离,其三是电机的安装推力线怎么确定。
望您百忙之中方便的话赐教赐教

网友B:
三轴或四轴绑在任何飞机上,都能称之为这种飞机的垂直起降版.
但是如果不能像美国的鱼鹰运输机那样螺旋桨翻转90度的话,除了速度变慢,操纵不灵活之外,其他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超级巴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信步者  我想向您讨教一下那个塞斯纳改装成猎鹰的技术问题
我比较不懂得有三点,其一是双尾撑的碳杆 ...

回您的话,1.与主翼连接处可用许多办法这种小飞机我直接用热熔胶粘上,最好用方碳杆哦。2.这是1.2M几十块钱的EPS塞斯纳前后最长距离约62CM。3.至于推力线我不太懂。我用普通三轴朗宇2212电机(让老板直接调好到手飞)改造,主要是改造三轴机架,这里难说清考验您的决心和动手能力了。注意电机倾转我用了一个蜗杆舵机。

普通 三轴

普通 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轴或四轴绑在任何飞机上,都能称之为这种飞机的垂直起降版.
但是如果不能像美国的鱼鹰运输机那样螺旋桨翻 ...

我希望任何爱好者一定要先看清楚再动手否则很难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希望任何爱好者一定要先看清楚再动手否则很难成功。

看到楼上的图片才发现,确实是像鱼鹰那样.电机是可以倾转的,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