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都是怎么改坦克的

楼主(2015-03-02):
1 先买辆恒龙的玩具坦克?200块左右的?
2 去内脏,换带声组的主板
3 加双流波箱
4 遥控怎么分配通道,手中有t8fg,油门 等通道怎么分配给前后 左右 炮塔旋转及炮管信仰?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1 先买辆恒龙的玩具坦克?200块左右的?
对,然后玩几天,明白整体素质,不足,筹划改进项目。

2 去内脏,换带声组的主板
不错不错,换声组将带来很大改进,坦克不同于飞机、汽车,有很多功能需要实现,声组就很有必要了。

3 加双流波箱
这个综合来考虑,飞燕的双流波箱目前大概1公斤,如果不针对这么重的波箱进行专门安排,那原装悬挂系统和行走系统会很快报废,并且悬挂姿态将变坏。

4 遥控怎么分配通道,手中有t8fg,油门 等通道怎么分配给前后 左右 炮塔旋转及炮管信仰?
如果有了声组,就要按照声组的说明书进行通道分配。

网友:
恒龙200的 是1比30的 要买1比16的才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