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手里的fbl100升级无刷

楼主(2015-03-02):
想给手里fbl100升级无刷,电机就用B1220  内转无刷电机,电调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请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请楼下回复

网友A:
不如不升,接着请楼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不升,接着请楼下回复。。。

此话怎讲?

网友:
如果能刷BL程序的,应该效果都不错。。。

网友:
花费大,油门线性差,炸机损失大,耗电大,新手更不适合。。。

网友B:
升级这费用 添钱就能买100s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这费用 添钱就能买100s了吧

100s手里有,驾驭不了,没有100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s手里有,驾驭不了,没有100稳

慢慢来 会驾驭了的 卖我也行啊 QQ307610443

网友:
100S   200出给我

网友C:
我的HCP100S稳得很,但HCP100却油门一加大就尾巴跑了,晕死,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HCP100S稳得很,但HCP100却油门一加大就尾巴跑了,晕死,不知道怎么解决。

换个大点的尾桨,尾电机直焊,绝对管用。。。

网友(2015-04-05):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有100s也想升级100无刷

网友D:
还不如换个mcpx主板上黑金1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换个mcpx主板上黑金12

請問要用什麼電調,我手上就有個黑金,但不知道轉數,好像是14000的,想改在mcpx上,請指導,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請問要用什麼電調,我手上就有個黑金,但不知道轉數,好像是14000的,想改在mcpx上,請指導,謝謝

俺也是新手,mcpx都推荐用mx-10a

网友:
练手机用主无刷最合适,动力够而且耐炸,但是内转子的估计力量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也是新手,mcpx都推荐用mx-10a

關鍵字是?

网友D:
OIRGIN mx-10a   你搜MCPX电调不是有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OIRGIN mx-10a   你搜MCPX电调不是有好多。。。

有兩三個價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