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无副翼旋翼头的问题

楼主(2015-03-02):
我想把我的450有副翼的旋翼头换成无副翼的,请问是买FBL好好买DFC的好?调机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fbl大家都说好!

网友B:
fbl会更省钱

网友A:
调机没啥不同的,还是注意斜盘水平和螺距调整,换上后注意要用无副翼系统

网友:
还要换陀螺仪

网友C:
个人觉得dfc的看起霸气好看

网友D:
如果你还用原来的十字盘,最好是FBL,因为球头扣的方向不适合DFC

网友E:
选fbl。 dfc的话主轴也要换

网友F:
我喜欢Fbl dfc无爱

网友G:
FBL 听人劝吃饱饭。原因就不解释了

网友H:
我都想這樣改,但是不是就是要買整套的FBL旋翼头,及无副翼的系統,初步是否這樣?還有沒其他的?

网友I:
赞,这么多淫一致认同。

网友J:
dfc, 我能呵呵么

网友K:
我刚改了,无副翼真的比有副翼好飞很多,楼主就趁早改吧。我改动的东西,某越的159的FBL头,拉杆,黄K8,十字盘用原来有副翼的就可以了。软件,驱动,淘宝店都有下载

楼主:
大家说好,才是真的好,我听大家的,义无反顾地选FBL,呵呵

网友L:
DFC也是FBL的一种,重心更低更直接,但是炸鸡损失大,如果要低重心,可以选择7075的FBL头子 218,如果不在乎重心,可以上159的飞越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