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3D加精灵2装完后,云台俯仰不能水平。。

楼主(2015-03-02):
自检完就这样了。。。

拔了云台,最高只能这样。

网友:
连上电脑,设置下云台参数,应该是这样。

网友:
X1通道校准

网友A:
一般往下俯看居多,DJI默认就是这样,正常,自检完往上打一下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往下俯看居多,DJI默认就是这样,正常,自检完往上打一下杆就行了

打不动了,最高这样

网友:
连接调参软件设置下,俯仰最大角度是90度,看看你的是不是!

网友:
IMU高级校准下看看

网友:
卡到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不动了,最高这样

控行程校准,然后调云台俯和仰的限位参数

网友:
先校准一下,还是这样的话可以再调参软件里面的云台选项里面设置一下角度,应该比较好解决的。

楼主:
解决了,俯仰限制了。

昨晚一直在搞驱动才半天没解决。

没想到DJI出厂限制这么低。。。

网友:
最新云台固件就是这样子的,要把俯仰从30调到50去

网友(2015-04-11):
LZ你的H4-3D云台,顶部连接精灵2底座的部分,也是塑料的吗?
我之前的两个H3-3d都是金属的,新买了个H4-3d发现顶部变塑料了

网友:
现在的H4-3D都这样了吗

网友:
楼主怎么没装防脱落扣??

网友:
新买的,还没装机呢

网友(2015-07-05):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俯仰限制了。

昨晚一直在搞驱动才半天没解决。

兄弟...我的跟你一样..我搞了2天了..驱动都没装上..我用的是WIN7.64位的系统..从DJI官网下了H43D的驱动.但装不上..兄弟能加我QQ..我好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