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US MultiWii se v2.5 电源

楼主(2015-03-02):
遥控飞机的锂电池是3.7v的,那这个电源怎么接在CRIUS MultiWii se v2.5上。没有看见接口啊!
有没有人玩这个的?

网友A:
带BEC功能电调直接供电

网友:
5v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BEC功能电调直接供电

是这个三排下面的+ -吗?是不是接一个电调,后面几个电调只用接第一排的信号引脚,不用接二三排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个三排下面的+ -吗?是不是接一个电调,后面几个电调只用接第一排的信号引脚,不用接二三排也能正 ...

MWC飞控,,你说的灰常正确,只接一个,其他的只接第一排的信号线。最保险的是其他的只接信号和-级,正级不用接。

网友C:
最好是接信号线和地线...至于你接几个vcc上去都不碍事..我反正是都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接信号线和地线...至于你接几个vcc上去都不碍事..我反正是都插上

主要是bec输出电压可能会不同,应该是并联电路,如果都插上去,会有电势差,怕损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飞控,,你说的灰常正确,只接一个,其他的只接第一排的信号线。最保险的是其他的只接信号和-级,正级 ...

那我用3.7v供电会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用3.7v供电会怎么样?

反正我一直都是直接电调的直接插..mwc我也没单独供电过....我记得供电都是5v吧..电调会输出3.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一直都是直接电调的直接插..mwc我也没单独供电过....我记得供电都是5v吧..电调会输出3.7?

没,因为是小电机,直接用三极管了。所以我想直接把3.7v的锂电池直接接在上面

网友:
我也是4个电调全部供电的。。直接+ - S都插上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用3.7v供电会怎么样?

LZ真会开玩笑
用3.7V电池给MWC飞控供电!!!
你说会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真会开玩笑
用3.7V电池给MWC飞控供电!!!
你说会怎样呢???

会怎么样?

网友:
328的熔丝设定应该是2.7v掉电,所以单节理电输入没问题.可是那个3.3ldo有输入电压要求,否则那几个传感器可不干了!

网友:
打个比喻 LZ 48V的蓄电池,你用24V的充电器充电 请问你的蓄电池会坏吗?
一个笔记本电源标准是19V供电,你用12V供电 请问你的笔记本会坏吗??LZ平时标准是喝一斤酒,今天你喝1两酒 你会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