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监视器带DVR的必要性

楼主(2015-03-02):
现在一些
航拍
监视器带DVR,有的说可以保存飞行器失控证据;有的说航拍相机内存不够时可以临时替补录制,不知道配置这样的监视器到底有没有必要?

网友A:
LZ说的前者是对的 丢机后利于寻找 类似于黑匣子了

网友B:
带了总比不带好,多个这个,多分保险。

网友C:
是有数据,但是距离远了,图传失灵的时候就没用了,不如数字台地面站的。一般玩的简易FPV,还是比较经济实用的手段,作为备份还是不错的,反正机载设备都有那个价钱了,多几百元也不差了,而且这功能也不会摔坏的。

网友D:
我是没dvr不敢上天的。

网友E:
表示从来没有。。。

网友F:
肯定有作用的。这样一个保证。

网友G:
尾巴挂个定位糖,现在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