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疆5.8G图传的接口定义

楼主(2015-03-02):
哪位大侠告诉一下大疆5.8G图传的接口定义:1、2、3分别接什么,多谢。

网友:
3为视频输入,1、2为音频输入

网友:
1、2用屏蔽线时悬空

楼主:
不用接地线吗

楼主:
自己回答一下,音频口的1:悬空,2:视频输出(对应8pin里的⑧,接osd的视频输出),3:视频输出地线(对应8pin里的⑦,接osd的视频输出地线),附一张图传8pin的接口定义图

1、2线——地线(负极)
3、4线——供电(正极)
5、6线——发射和接受(不用接)
7线——视频输出的地线
8线——视频输出的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