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环境复杂精灵2是不是用手动飞行安全?

楼主(2015-03-02):
在地形复杂或电磁环境复杂的环境,精灵2是不是用手动飞行安全?升级版精灵2遥控器好像没有手动飞行模式?

网友A:
同楼上
不飞最安全

或者想办法把GPS和罗盘拔掉

网友:
切换成 m 模式

网友:
在新的地方飞,最好是在起飞之前确定一个离起飞点最近的较为空旷,且高度在10米以下的的安全空域。
起飞后快速到达该空域,悬停,检查一下基本操作再开始干活。

网友:
起飞前建议提前目测一个离起飞点不远,且高度在10米以内的安全空域。
飞起来之后迅速到达该空域悬停,确认基本操作正常再飞高飞远去干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楼上
不飞最安全

这样子万一遥控断开不是更完蛋了

网友:
最好是不飞 丢机是小事  弄到人就是大事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点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