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制作技术] 【教程】制作镜头配置文件

楼主(2015-03-02):
在DJI的inspire、精灵v和v+的官方宣传中看到说官方提供了Adobe的镜头配置文件,可以矫正广角畸变,难道我们使用山狗的穷人就不能体验强大软件带来的便利了么,于是去Adobe网站上找了找,还真的可以自己创建镜头配置文件,而且Adobe还免费提供了相应的软件,简直就是傻瓜化的几步就可以给自己的相机创建相应的配置文件啦。

闲话少说,上正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Adobe给我们提供了完整的工具免费下载。
到Adobe网站去下载即可,链接:https://helpx.adobe.com/photoshop/digital-negative.html#resources
我们需要的就是Adobe Lens Profile Creator这个工具,有mac和win两个版本的下载,是啥系统就下啥呗。也有一份英文版的user guide,写的十分详细,在这里我就简单的说说步骤,想要详细研究的请参阅官方提供的user guide。
LZ用的Windows,下载的win版,mac版应该也是大同小异。
下载来的文件是个压缩包,层层文件夹进去之后是这样的

第一个文件夹“calibration charts”里面就是用来定标的棋盘格了,提供了好多好多的大小,根据自己的需要找相应的大小打印即可。
最常见的A4大小,LZ为了效果好一点用了A3的,土豪请用A0幅面。
打印好之后找一个平整的板贴上去,做航模的家里应该不少kt板吧,LZ老爸是建筑行业的,随便裁了一块贴上去。一定要贴平,边角不平无所谓,棋盘格的部分一定要平整。
板子有两面,所以打印了两种大小的棋盘格,以备他用。

第二个文件夹documentation里面有三个说明文档,有个AdobeLensProfileCreatorChartShootingQuickStartGuide.pdf要看一下,不懂英文没关系,看一下图片就好,等一下要照这样的图片。
sample images这个文件夹里也有一些示例图,等一下就要照成这个样子的。

然后就要照照片啦,正对着来一张,各个边、角各一张。一定要保证图片清晰。
PS. 这时候才发现山狗的这个畸变真是不一般的大……

照好以后就可以开始创建配置文件啦。
打开Adobe Lens Profile Creator.exe

点击File,Add Image to Project,选择刚刚照的那么多照片。

说明写在图上了,说明一下:这张图是软件正在分析的时候截的,因此右上角是“stop”,各个选项是灰色的,应该先完成这些配置,然后点击右上角的generate profile就可以了。

如果图片数量质量没问题的话,分析完之后就会跳出对话框让你选择配置文件的保存位置了,如果有错误也会报错。
有时候图片数量不够,但是也能生成配置文件,但是可能会不准确,这时也会弹出消息报错。

有了配置文件就可以用Ps,AE之类的软件进行校正啦~
关于如何使用Photoshop矫正畸变的图像,请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那两张板子的照片就是用山狗拍摄并矫正的,效果还不错吧。

网友:
收藏 备用
楼主辛苦了。。。感谢

网友A:
配置文件PREMIERE 可以用不?
视频不会只能用A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文件PREMIERE 可以用不?
视频不会只能用AE吧?

应该可以,没用过Pr,刚刚在AE上找,还没找到……也可以用ProDAD的软件。

网友:
lz共享下配置文件呗

网友(2015-05-01):
顶一个,这个实在太有用了。自己也可以根据需要做配置文件了。授人以渔呀

网友:
收藏了,感谢楼主整理

网友(2015-07-04):
顶一下,留个脚步,说不定火了呢

网友A:
你好,请教下镜头校准的问题,我用ADOBE软件生成了LCP格式的校准文件,导入PRODAD DEFISHR中出错,我看了下PRODAD DEFISHR中的配置文件不是这个LCP格式的啊,你怎么导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下镜头校准的问题,我用ADOBE软件生成了LCP格式的校准文件,导入PRODAD DEFISHR中出错,我看 ...

这个配置文件是给Adobe公司的软件用的,prodad defisher有自己的配置文件生成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配置文件是给Adobe公司的软件用的,prodad defisher有自己的配置文件生成器

嗯,谢谢。昨晚试着用defishr生成配置文件,没成功,应该是拍的视频不对,晚上回去再试。
另外,pre或者ae,自带校正插件吗?我在特效里面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配置文件是给Adobe公司的软件用的,prodad defisher有自己的配置文件生成器

DEFISHR的配置文件生成你搞过没?我试了十几次了,都不行,按示例拍的棋盘视频分析老是失败,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SHR的配置文件生成你搞过没?我试了十几次了,都不行,按示例拍的棋盘视频分析老是失败,晕了

我用defisher没问题啊,ae好像没有这个,Pr据说有,我没用过

网友A:
你有狗四的配置文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狗四的配置文件么?

这个官方有提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官方有提供啊……

下了最新版的,有狗4的,谢谢

网友(2015-10-06):
太好了,收藏备用

网友(2015-11-14):
可以使用Photoshop将*.pdf另存为*.JPG,用大平板电视显示,比打印好办的多。

网友:
太有用了,岂止是山狗要用啊,好多镜头都需要矫正,前期这么做了之后,后期少好多麻烦。多谢楼主了!

网友(2016-02-13):
楼主官网怎么找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