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机子就XX失控了,我也是醉了

楼主(2015-03-02):
实在是没心情上图了,请见谅,上个星期才买的450L,花了4天的时间学习和调试,下午去练习悬停来着,忽然飞机自己就上升然后直接从3楼天台栽下去了,我的心啊,还好没伤到人,机子损失惨重,回去后发现2个可能导致失控的原因,请大家帮我分析下,遥控器是华科尔D10(已刷固件),接收是新买的RX601。第一,调试的时候把发射功率改成了1mw飞的时候忘记改回去,因为练习悬停前后就5米的范围内,所以没有当回事,第二,我把RX601粘在了尾管固定座的下面,上面是K8,暂时就发现这2两个情况

网友A:
1mw...铁定会失控~~!
D10我以前用150mw飞的,没出现过失控问题

网友:
1MW。这不闹着玩呢吗

网友B:
关键不能再楼上飞,增加10米!

网友C:
就算1mw  五米内也不应该失控

网友D:
控没信号了吧?不过我也是D10刷了固件,一次改到100uW。忘了改,结果飞的是四轴,十几米就RTL返航。。。。多次未发现。飞了两块电池还以为附近干扰或是飞控问题。。。半天才想起来控的发射功率忘了调。

网友:
典型的失控
几十元的接收飞直机我看还是算了吧!记住这话省小钱花大钱!我用611B曾经失控了几次!打电话问厂家,人家说611B是给 固定一用得,直机得用要点的 接收

网友:
1mv这还需要找原因吗

网友:
1mw调机后,忘记调150mw 练悬停 估计距离20米左右没失控

网友:
我是把rx601剥皮,内置到k8里,大范围航线没问题

网友:
1mW加室内WIFI干扰。铁定失控。

网友E:
我也是用rx601接受飞465,4.5十米也没问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不能再楼上飞,增加10米!

下回还是去山上飞把,~~嘎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用rx601接受飞465,4.5十米也没问题的了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w...铁定会失控~~!
D10我以前用150mw飞的,没出现过失控问题

这次张记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1mw  五米内也不应该失控

哎,飞到第3块电失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没信号了吧?不过我也是D10刷了固件,一次改到100uW。忘了改,结果飞的是四轴,十几米就RTL返航。。。。 ...

没注意看啊,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靠”然后就飞奔至楼下

网友:
遥控器如此设计存心不良多此一举!

网友:
调机为什么要调低发射功率,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