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了一根ER杆,退火钻孔配电机还是装轴承当无动力好?已更新做了一个新主轴

楼主(2015-03-02):
搞砸了,50元打水漂了,因为有用伺服电机当主轴,出轴直径是11mm的,网上的ER头电机孔都是6、8、9.5的,于是自己去店铺里买了一支,拿回来夹上一车竟然很好车,孔也很好扩,但太长了,就切到合适的尺寸,结果就啃不了了,看来这下面是热处理过的,上面有四公分左右是没处理的,所以很好切削,早知道就搞无动力主轴了,现在上不上下不下,试问如果退火怎搞好?只退中间可以吗?或者就改个小的无动力主轴,那配什么轴承好呢?

之前割断了一根,但不想就这么浪费了,又去买了两个32304和一个6204,搞了一个废气缸做轴体,自已用小车做,没条件就用钻头当刀,镗开了。组装好感觉还行,但以前主轴用转接头能转到3000多转,现在只能降到两千多转,无动力三个轴承还是消耗了不力扭矩。总比浪费了好。
不说了,看图,有什么建议欢迎多指点指点。我仅仅是废物利用了一回。
预先设计的图,基本没用上。还是直接将电机安装在气缸上,就是整体重了一点。

先用小车把气缸底部切开

反过来安装,然后用钻头当镗刀扩。精度是差了点,结果还行。

本来打算用小的伺服,但没编码器,放弃了。

初步组装成的样子,

用ER杆当联轴器,但材质太硬,后半部钻不了孔,重新做了一个。

轴承的排列,虽不知道好不好,但用这种轴承比角接触的便宜了不少,才15元一个,中的的才4元钱。

要换伺服电机,气缸这边重新车了一圈

装上电机的样子

这是新做的联轴器

一端装上电机

承接部分,实际装了半个轴承,也只能装半个了,谁让我之前割成这样的尺寸呢。

原气缸螺丝也用M8的螺丝做了电机固定用的转接螺孔

合体后的样子,主轴安装座用了角钢,力道还行,能托住主轴重量。

好了,昨晚搞到十点半多,总算没怎么浪费,算一下成本,C20 ER16-100一根是50元,32304是15元一个,共30元,中间那个6204是4元,其它的都没花钱。
两个轴的联接还是用了最简单的方式。原来的ER杆硬度太高,钻也钻不了,就重新做了一个根。

楼主:
割断后好硬啊

太长,一割断就没想到了

这是尾部,开始车的很容易,孔也扩好了

网友:
可以焊上去 然后再加工到合适尺寸

网友:
你的算便宜,我的168元的ER16杆,菜鸟不懂上小车啃偏心了,16杆配不到轴承,心疼啊。

楼主:
更新啦,昨晚完成组装,用了100W的伺服电机,测试了一下2000转以下都很好,3000转带不过,驱动报过载。看来要换大伺服,还用这个ER杆短了,导致现在与平台还用7公分距离,只能雕装在平口钳上的小东东了。改天有时间再升级升级,欢迎各位朋友指点指点。

楼主:
顺便再吐槽一句,那个4的弹簧夹15元一个,是不是买贵了,当时在本地买ER杆时,一起买的,还买了一个6的,一共花了80元。后来在X宝上一查便宜得掉渣啊。

网友(2019-03-07):
照片拍的动感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