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2V VISION+ App里面无法显示电量和GPS

楼主(2015-03-02):
Phantom 2 Vision+,在Vision  APP上不显示电池和GPS信息  截图如下

致电大疆 说云台4PIN线松了重新插拔下,我试了很多次,还有重新绑定都不行,
因自己的云台报废基本全坏,包括云台主板,维修费用高 所以考虑买一块V+的云台主板来用配合教程再加上普通的三轴云台和狗,三轴控制直接接naza, 狗输出AV到云台主板,通过原机子图传传送回来,

最大的问题是  先款在别处
那里买来主板和上面的的无法显示 电量和GPS高度等信息,卖家说,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的,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钱都给了,自己想苦摸 参考过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9934 无效,所以上来求教大家,恳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1.08固件就是不显示时间!但我的有gps显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图像么?如果有图像那我不知道咋回事,没图像的话和我是一样的,云台控制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像么?如果有图像那我不知道咋回事,没图像的话和我是一样的,云台控制板坏了。

因为不用摄像头所以没有图像,,还没有改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不用摄像头所以没有图像,,还没有改装

不用摄像头什么意思?你把VISION 的蛋蛋相机拆了?不是原厂?

网友:
很明显 和飞控通讯失败 检查4P线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