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穿越图传发射。

楼主(2015-03-02):
刚刚不小心正负极接错了,图传发射冒烟了,大家都用什么图传发射,推荐个穿越机的图传发射。

网友A:
应该可以修好的,估计就电源模块烧了,你拆开,给5.8G 发射模块供电 5伏或者4.5伏,看看,电源模块烧了,弄个DC 模块就可以了才3块钱

网友B:
不会修便宜出给我把

网友C:
迷你600mw,亲测2.5公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修便宜出给我把

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修好的,估计就电源模块烧了,你拆开,给5.8G 发射模块供电 5伏或者4.5伏,看看,电源模块烧了,弄 ...

被烧的元件上面的型号被刮掉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迷你600mw,亲测2.5公里哦

淘宝搜迷你600?

楼主:
引用 楼主:
被烧的元件上面的型号被刮掉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才用了一次

网友:
我用肥鲨600mw和天线,价格稍贵。

网友:
搜600mw图传就有 可以看我的帖子,有测试

网友D:
看上去不是很大嘛

网友:
aomway200这个不错!5V 12V可自行转换!穿越机子的首选!

网友:
建议肥鲨600mw和天线,A的200MW稍有遮挡就不稳定了。,

网友:
打开了上图,或者返厂。

网友:
5.8G 2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不是很大嘛

重量11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