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2.4G高频头内置加装降压及2W功放,效果duang duang的。

楼主(2015-03-02):
天地飞2.4G高频头内置加装降压及2W功放,效果duang duang的。

一直不满意高频头的控制距离。外加功放,又太重太大了。

现在有个好办法了,终于达成目的。。

研究电路,寻找接口,加装降压,焊接馈线,清洗焊渍,安排空间,打磨剪切,胶粘绝缘。。。。。。。。。。。

搞了几天,今天终于下手搞定,还生怕中途搞坏高频头,就得不偿试了。。。

效果很不错,在无线路由旁边开控,手机直接被压制了,下载流量只有几K,关掉控,流量猛增到300来K。
原来没这效果。功率虽然没有个2W,但也比以前要强多了。

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试装机图,三层板,层叠,布线简洁。

近来看一张。

另一边再来看一下。

最后检查一次。确定无问题。

遥控器,通电看指示灯。正常,功放蓝灯正常
功放正常工作。模块没问题。

打孔,装机,留功放蓝灯小孔。。

至此大功告成。。

---------------------------------------------------------------------------------------------
测试,
1,耗电情况:开控,电压掉得比以前要低一些。确实加大了一点功耗。
2,开控之后,手机无线,近一点,立即掉线,远一点,速率被压制。关控之后网速猛上弹。
3,距离。遥控放楼上房间里。带接收机  下楼出门拉距,原来失控的地方,居然依然信号坚持,再多走一倍之后,才接收机红灯闪灭掉。

OK。搞定。

看过此贴的模友,不要头脑发热,此贴仅做参考,搞坏了高频头就亏大了,而且模块也白废了。
周末再去FPV上天拉距离,看是平板图传远还是遥控距离远,。。。

网友A:
功放发热如何?长时间会不会过热?

网友:
技术贴要顶

网友B:
路过围观,辐射加大 劝楼主注意身体

网友:
求焊接点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发热如何?长时间会不会过热?

2.4G而已,
发热不明显。
半小时后,手摸外壳基本上温的。可能现在是冬天,。

夏天估计,会有些烫。。有必要,准备在后面开孔,加装一个小散热风扇,。

网友:
我的 JJ 已经不行了

网友:
发电细节图哦,,

网友C:
以后这控要出记得留给我

网友:
请教楼主距离能到多远?

网友:
没有详细操作?

网友D:
压制路由一方面确实说明功率大幅增加。但同时也说明一个问题。。。。。。。。。。。术语不说了,简单说法就是他放大了很多不该放大的东西。

网友E:
我的2.4G/2W增程是外挂的,平时目视飞行就用天九I的原装,远距离FPV时再接上增程,不过我的增程要另外接电源,控是有点重,也挺麻烦,还是楼主方法好。
我本人没有试过到底能多远,但听其他用过的朋友说5公里没有问题,再远就不好说了。

这玩意儿,如果你在家里打开的话,前后左右的楼屋(就别说隔 壁邻居了),不少人家的无线会当场挂掉,我试过。

楼主:
OK,搞定,
为了散热,加装小风扇,开通风孔。
至此完事。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2.4G/2W增程是外挂的,平时目视飞行就用天九I的原装,远距离FPV时再接上增程,不过我的增程要另外接电 ...

还是你这个方便,不飞远的时候,可以不用增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这控要出记得留给我

高频头可以出给你,哈哈。。

网友:
这个小风扇强,,有没有同学14sg里面塞功放的,指导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压制路由一方面确实说明功率大幅增加。但同时也说明一个问题。。。。。。。。。。。术语不说了,简单说法就 ...

同意,我也买过这个模块,谐波太多太大,干扰大大的

网友G:
怎么接的线楼主应该说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我也买过这个模块,谐波太多太大,干扰大大的

还行,只要比原来距离 远就行啦,,,飞个FPV而已,没那么多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接的线楼主应该说一下吧?

接口不多,就几根线。
图片上都可以看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不多,就几根线。
图片上都可以看得到。

老夫愚笨,看不出来怎么接的,你应该有个原理图才对,实物图太小,看不清楚。

网友H:
楼主小心你雀雀里的虫虫哟!

网友I:
楼主的功放模块在那买的啊,麻烦给个链接我也弄个来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小心你雀雀里的虫虫哟!

呵呵,,模块小,应该不是会有太大的辐射。。开机一次用的少。。准备再备个2.4G的高频头换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功放模块在那买的啊,麻烦给个链接我也弄个来该哈

万能的X宝,你搜一下,型号我都留了,在图片上,你可以看得到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万能的X宝,你搜一下,型号我都留了,在图片上,你可以看得到的.

楼主我刚收了哈没的呢麻烦楼主说哈关键词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刚收了哈没的呢麻烦楼主说哈关键词吗谢谢了

搜“2.4G功放模块”,这东西出的只有几家,,你多翻几页看看。。

另外,这个东西不是蛮好加的,搞不好会弄坏高频头。而且空间都要修整。降压什么的都要有,。。建议没一定动手动脑能力不要搞了,太麻烦了。。

网友J:
楼主一开控,周围模友全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一开控,周围模友全炸机。。。

还好,经过实地,测试,,没有干扰。周边开了七八个控,拉距离测试,无干扰现象,
现在的跳频技术和抗干扰技术还是比较过关的。。。杂波信号再放大都不会起作用。。顶多就是强场压制,保持距离就可以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OK,搞定,
为了散热,加装小风扇,开通风孔。
至此完事。OK。。

我的放在遥控器里面了,感觉功放电路板的那一面特别热,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放在遥控器里面了,感觉功放电路板的那一面特别热,烫手

要注意散热了

网友:
你的不热么?为什么我的热呢?都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LZ的是天9一代的控吗?

网友:
楼主2.4G高频头改的不错

网友(2015-04-05):
动手能力,牛,

网友:
2.4G ,大功率,这么近,小心蝌蚪被辐射到变成蛤蟆

网友(2015-10-23):
想請問加上2W後會不會影響到別人的遙控器呢?怕干擾到別人的2.4G造成炸機。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围观,辐射加大 劝楼主注意身体

有病吧,和辐射有一毛钱关系吗,不懂装懂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小心你雀雀里的虫虫哟!

2.4g到处都是,哪里来的辐射,真是无语

网友:
睾丸烧烤器

网友(2016-07-23):
我在天地飞6a上加装了个2w的模块,结果测距跟没装一样还是3三四百米,在家放到路由器旁边测试wifi还是上的搜搜的。以为功放是坏的。结果手机打开wifi分析仪看了一下,不开控,能搜到十几个信号,我家的路由信号最好,开控之后,那十几个信号瞬间没了,不过我家的路由器信号没有任何衰减,网上的搜搜的。控可是摆在路由旁边哦。看来是我这路由器牛逼啊。totolink的。这是题外话,既然控的发射功率都正常,为何,距离没增加呢,是不是和天六的接收有关?求教

网友:
楼主给个QQ呗。咨询一些问题可否

网友(2017-04-25):
2.4G功率搞大影响操作者的健康(幅射)

网友:
加大发射功率不是可取的方法,增加接收机的灵敏度才是正解,这个需要遥控器厂商多努力

网友(2022-04-21):
有用过锐鹰2.4G 4瓦功率放大器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