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下我的QAV250小鸡鸡

楼主(2015-03-02):
天变冷了,起风了,不飞就晒晒吧……
这算没整容之前的样子啦,整容后的有空再拍了。

网友A:
飞了么,脚架没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了么,脚架没断么?

飞了好久了,那个尼龙柱脚都断了几次了,后来我换成长的螺丝了,还好,现在换成铝柱了

网友A:
马达线固定一下,用大多轴减震海棉圈截成4段当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线固定一下,用大多轴减震海棉圈截成4段当脚架。

好的,谢谢前辈指教

网友:
請問大哥 您是用哪一款視頻鏡頭?廠牌?型號?畫質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