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ER9X+frsky高频套装,如何触发APM失控保护功能

楼主(2015-03-02):
本人用的富斯9,刷了ER9X固件,原装高频头和8通接收机是不带失控保护的,关控油门输出为900,可以触发APM的RTL模式。
换了FRSKY的高频套装(接收机为V8R7),自带失控保护,关控后油门输出保持一定的值,这个值自行设置。
因此,理论上只要把控油门值调到900或以下,再按接收机F/S键完成失控保护设置,就可以实现关控油门输出900,同样可以触发APM的RTL模式。
那么问题来了,刷了ER9X的富斯9怎么调油门PWM输出呢?试过调成-125%和+125%,油门最小值只到980.

楼主:
大神快来呀

网友(2015-04-04):
APM校正油门是多少?超过1000的话你可能把失控975设高一些,高于980

网友(2015-07-07):
收富斯原装高频头和接收,出的话联系283055323

网友A:
强烈建议用FRSKY自带的失控保护值去触发飞控的自动返航模式,因为利用低油门PWM值去触发失控模式有几个不利条件,容易出问题.FRSKY的失控保护配合APM设置如下: 控必须要有设置自动返航模式,把模式调节通道打到自动返航模式不动( 其他摇杆之类放中间就可以) ,然后按一下接收机的那个对码开关(接收机通电状态),接收机的灯闪几次表示设置成功.把APM连接地面站,看飞行模式页面,如果控在其他任何飞行模式直接关机后飞行模式都可以变成自动返航的话就可以了.
  最后记住把飞控本身的失控返航关闭就可以了.
  很多认为飞控本身的失控保护返航好,其实错了,连官方WIKI都强调本身的失控保护有几个附加的不利条件,都会引起飞控的错误动作甚至导致炸机.飞控自身的失控保护产生步骤大体是:接收机丢失信号-油门PWM值降低(需要接收机支持)-飞控检测到油门保护值触发保护-飞行模式转变为自动返航;如果用接收机的失控保护:接收机丢失信号-飞行模式通道PWM值改变-飞行模式被改变为自动返航.这里前者的自动返航比后者表面只多了一个步骤,但是在飞控内部程序却至少多2步,不够直接,而且在我地面测试第一种方式时经常出现无法触发失控保护;但是第二种方式,到目前为止我用了起码超过1年半都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飞行接近千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建议用FRSKY自带的失控保护值去触发飞控的自动返航模式,因为利用低油门PWM值去触发失控模式有几个不利 ...

但第二种方式有个隐患,失控后接收机自动转为RTL模式,飞机返航,一旦接收机重新收到遥控信号,有可能会跳到之前的飞行模式,返航中断,导致炸鸡。所以保险的做法是:发现失控的时候,直接把控打到RTL模式,或者关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第二种方式有个隐患,失控后接收机自动转为RTL模式,飞机返航,一旦接收机重新收到遥控信号,有可能会 ...

最多也就是返航中断,炸鸡绝对不会,除非你飞机本身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多也就是返航中断,炸鸡绝对不会,除非你飞机本身有问题。

超视距情况下如果看不到姿态和图像的,飞机处于自稳模式或者手动模式,就很可能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