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眼镜飞了5电

楼主(2015-03-02):
      用肥鲨眼镜录的,大家将就一下看看吧。 这里想请教一下高手,CC3D该怎么调?感觉CC3D的PID还是没有调好,虽然能飞,但是起飞离地和遇风或者垂直下降时就会左右狂抖。
P已经调到了28,好像再低就不稳了。

网友:
板凳在此!

楼主:
是比较抖,特别是遇到乱流。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比较抖,特别是遇到乱流。有什么办法么?

默认参数也是这样么?

网友B:
我的下降时要是控制油门不当也会抖,有风时还可以,主要全靠手控,话说用肥鲨眼镜录制怎么细听还有声音,难不成你图传发射和摄像头之间音频线也连接了?要是那样的话难道选择的是带音频功能的摄像头,看SONY 700线的好象有选择带或不带音频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参数也是这样么?

默认的又太肉了点,不灵活

网友:
感度调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下降时要是控制油门不当也会抖,有风时还可以,主要全靠手控,话说用肥鲨眼镜录制怎么细听还有声音,难 ...

图传没有接摄像头的麦克风,空着的。杂音好像是是5.8G信号空中受到树木阻挡时产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没有接摄像头的麦克风,空着的。杂音好像是是5.8G信号空中受到树木阻挡时产生的

哦,谢谢,原来如此,我细听真的好象是电机转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