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求推荐

楼主(2015-03-02):
大家好,我一直玩动力艇的没玩过飞机,最近想入手个
电动直升机
玩,请大家推荐下入手个怎样的机型,万分感谢

网友A:
小鸡鸡加模拟器

网友B:
补充楼上的 D10+MINICP+模拟器+耐心+恒心+毅力=450尽量少炸鸡

网友C:
小六通+模拟器

网友D:
模拟器肯定是第一位,然后根据自己的进度, 450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E:
977加模拟,别的以后,以后再考虑,现在上450的话,可能会要你的命!

网友F:
@@@@@@练@@@@@@模@@@@@@拟@@@@@@器@@@@@

网友:
其实可以模拟器加真机混合着练,飞机建议买富丽的465,便宜,炸了也好修理!飞好了在换亚托滴!如果想入的话加我qq172451221我有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