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挖掘机改动

楼主(2015-03-02):
大家好,我是新注册的新手,很高兴认识大家,请多多指教!!!最近我买了那个15通道的挖掘机,电池是7.2V的,我想把电路改成12V的,除了换电池之外,还需要换那些??因为我觉得原装的车大臂,小臂,还有挖斗的作动速度有点块,力矩太小,不符合挖掘机的技能,不过本身是玩具一个,我也不指望能像液压挖掘机一样那么猛,但是想自己找一下乐趣,改动一下,想换减速电机,用多少转速的好,加电调好吗??用多少A好,怎么接线,请指教

网友:
不能乱改,电压超过蛮多的。  建议了解电路板情况,再做修改。

网友:
貌似改电压就只能用个空壳子了···需要更换支持3S的电机和控制系统··

网友:
别折腾了,电机,电调(电路)变速箱,都要彻底改,纳什大工程,结果还不见的是你想要的(这货要的是扭力,改下来还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笑而不语

网友:
最简单的是整3个小水泵,见我的帖子

网友:
用995舵机改螺杆的'

网友(2015-04-18):
可以挑战蓝翔咯

网友(2015-09-02):
我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加降压模块把电压降到5v给电路板供电就差不多了,如果要改变速箱齿轮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