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以前NAZA LITE升级V2之后现在用着感觉怎么样,稳定吗?

楼主(2015-03-02):
弱弱的问一句,以前NAZA LITE升级V2之后现在用着感觉怎么样,稳定吗?   准备帮别人买飞控,选V2还是先Lite升级,用过的前辈说下,小弟在此谢了

网友A:
LITE升级V2感觉还可以,偶尔预热比较费时。如果只是练手,LITE足够。如果要考虑后期升级,直接V2

网友B:
V2爽歪歪

网友:
Lite升V2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TE升级V2感觉还可以,偶尔预热比较费时。如果只是练手,LITE足够。如果要考虑后期升级,直接V2

好的谢谢

网友:
非常稳定

网友:
我的预热很快,没感觉到费时

网友C:
还可以升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升级吗?

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

确定吗,我前两天都不行

网友:
稳,必须升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吗,我前两天都不行

都升级成功了

网友:
可以升级啊,,,我觉得升级了之后还是和V2有差距的,预热时间太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升级成功了

之前是可以,我问的是现在还能升级吗?

网友:
一份价格一分货

网友D(2015-04-18):
预热是什么概念,预热的时候,LED是什么状态,预热的时候,电机转吗,怎么样才算是预热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预热是什么概念,预热的时候,LED是什么状态,预热的时候,电机转吗,怎么样才算是预热结束?

LED是黄灯快闪,预热的时候电机无法启动。等灯慢闪就是预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