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太阳鸟装机完毕,首飞没炸,喝茶压惊

楼主(2015-03-02):
自从上次买了太阳鸟,一只挂在房顶上,当工艺品欣赏,偶尔拿下来当抚摸党,擦擦灰尘。
以前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4084&extra=page%3D1

作为新手,一直在飞冲浪者x8和ASW15,飞了2个月,两架飞机已经被我炸的面目全非,特别是ASW15,我的第一个固定翼,炸桨无数,一瓶泡沫胶都倒在上面了,起飞重量超过了1000克。同时,这两个鸡鸡让我学会了飞行的基本技巧。
一直纠结太阳鸟的配置,很多不懂,最后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在卖家那买了一套推荐配置,配置如下:

机身KST113舵机两个, 机翼KST245舵机四个,朗宇电机, 碳纤维螺旋桨1个, 整流罩, 电调 好盈 40A 1个, 飞机线 1套

太阳鸟的动力机身空间很大,比较难装的是机翼舵机和舵角。装的时候发现x宝上买的环氧树脂胶质量不太好,后来换了朋友带来的胶才顺利安装完成。

楼主:
后面几张照片乱了,编辑了几次也没删掉,抱歉。

安装好了,检查几个舵面,微调,设置了3档大小舵,刹车,暂时没有用蝴蝶刹,准备首飞。
太阳鸟的机身空间不是一般的大,装了3s  2200电池,还很空;

重心刚好,没有增加多余的配重。

首飞前做最后的检查;

网友A:
不错哦,,迪卡斯龙都首飞了?

楼主:
首飞当天大概有3级风,先飞了ASW15,逆风有点吃力,操控不是太好。

飞太阳鸟对一个只玩了2个月航模的新手来说是个挑战,没有很大把握,还好朋友在一旁指导;

太阳鸟上去后明显不一样,操控灵活,反应很到位,破风性比ASW15好很多;速度也比15快一些;

几乎没有做微调,姿态很好把握,逆风降落,风比较大,更利用降落,第一次没有开刹车,直接冲下来的,草很高,安全落地,手心出汗,赶紧喝茶压惊。

楼主:
这是朋友飞的太阳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迪卡斯龙都首飞了?

不好意思,没有删掉,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删掉,乱了。

迪卡斯龙舵机换了可以爽飞了哦

楼主:
当时买舵机设备时多买了一个无动力机身,飞完后继续挂房顶。
目前感觉降落还不是完全有把握,准备再继续多练习一段时间,再去找真正的山坡试飞。

楼主:
嗯,就是国内厂家RCRCM的;

小飞机带襟翼,带出去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迪卡斯龙舵机换了可以爽飞了哦

还好朋友帮我发现的,要不然上去有点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好朋友帮我发现的,要不然上去有点悬。

周末拿到包江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末拿到包江桥爽飞...

哦,你是帮我弄尾轮的油机高手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你是帮我弄尾轮的油机高手哇

不敢当啊,,相互交流学习。。。。爽飞才是正经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敢单啊,,相互交流学习。。。。爽飞才是正经事。。。

那尾輪設計太差  現在又不行了 只升降三次就壞了 麻煩你幫幫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几张照片乱了,编辑了几次也没删掉,抱歉。

安装好了,检查几个舵面,微调,设置了3档大小舵,刹车 ...

热烈祝贺,技术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C:
重心在机翼内侧前缘多少公分?我看厂家建议的是60-65厘米,rcgroups上的大部分都是在70-80厘米。感觉70厘米相当靠后面了。
还有就是水平尾翼的中立位置是多少(比如水平尾翼后缘到垂尾底部的距离是多少厘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心在机翼内侧前缘多少公分?我看厂家建议的是60-65厘米,rcgroups上的大部分都是在70-80厘米。感觉70厘米 ...

重心在機翼一半到前緣70cm都可以 看飛行速度 飛行后再做調整  升降舵用目測大約與主翼平行 飛行中再微調 沒有一定的數字

网友:
baibai,直接用副翼就好了,襟翼用不用意义不太大。 您那电装太不给力了,朗宇电机,我只赫赫了。。。。。

网友D:
济南那家店,有一架500元的电动太阳鸟,因为刚烧毁电调什么的还掉了200元钱,所以我暂时没有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济南那家店,有一架500元的电动太阳鸟,因为刚烧毁电调什么的还掉了200元钱,所以我暂时没有要。

500元的都不要?

网友:
您当时是多少钱入的? 您有兴趣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尾輪設計太差  現在又不行了 只升降三次就壞了 麻煩你幫幫他

是尾轮的舵机又坏了么?可以发图看看,,只要找准故障点,都比较好解决。爽飞才是正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尾轮的舵机又坏了么?可以发图看看,,只要找准故障点,都比较好解决。爽飞才是正事。。。

是連動固定塑膠座  止動螺絲鎖不緊了 塑膠座材質太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連動固定塑膠座  止動螺絲鎖不緊了 塑膠座材質太軟了

明白了,可以在塑膠座的旁边打个小孔,多装一个止動螺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可以在塑膠座的旁边打个小孔,多装一个止動螺絲

塑膠座材質太軟 鎖不緊 鎖緊要崩牙  我建意用木板固定在方向舵舵角后方 原輪軸直接插上鋼絲條折曲固定當軸  此后輪作法也可以用
http://bbs.mx3g.com/thread-46422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可以在塑膠座的旁边打个小孔,多装一个止動螺絲

塑膠座材質太軟 鎖不緊 鎖緊要崩牙

這作法可以參考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朋友的指导,基本看明白了

网友(2015-05-07):
金属铰链安装的很蛋疼吧!每一次的调整满满都是泪啊!

网友:
太阳鸟是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