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最便宜的金属壳微型舵机是什么?

楼主(2015-03-02):
求指教,450斜盘用的。

网友:
金屬殼有什麼好處?

网友A:
金属壳貌似跟便宜不挨着。便宜舵机就多选择(辉盛,银燕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壳貌似跟便宜不挨着。便宜舵机就多选择(辉盛,银燕等)

不行啊!振动大,耳朵容易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振动大,耳朵容易碎

果断全金属

网友:
收套二手KST215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