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伏铅酸电池怎么通过B6给航模电池充电

楼主(2015-03-02):
我有一部电瓶车60伏的,想通过B6充电器给航模电池充电,不知道哪儿有把60伏变成15伏的?

网友:
把串联 改成5节并联。

网友:
并联电池

网友A:
DC-DC直流降压模块,最高输入电压60V,输出可调,最大功率75W。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直流降压模块,最高输入电压60V,输出可调,最大功率75W。

若是65伏呢,因为电瓶车会高于60伏的。

网友B:
小心呀,B6是不是支持这么大安培的电流。电瓶车不是有专门的充电器么。

网友:
我之前用过,X宝搜个DC60-12V就行,
在电瓶上焊个母插,每次要用接降压模块也很方便。

网友:
.买个50-120的转换器. 12V 20A输出的、电摩上用的

网友:
把原来车上的转换器换下来。 在输出段接出两个线焊上插头就可以了、

网友:
注意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串联 改成6节并联。

并联电压不变,但是电流会不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联电压不变,但是电流会不会高?

电流的大小是由负载的大小决定的,所以说不会高

网友:
买个转换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是想用骑着的电动车电池的话, 直接从电动车控制器上引出12v 就好了

如果就只有个电池组,还没其他用处的话,拆开改并联最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小心呀,B6是不是支持这么大安培的电流。电瓶车不是有专门的充电器么。

只要解决了电压的问题就行,电流没关系。通俗说,电压是供给方说了算,我给你多高你得耐着(怕你受不了);电流是接受方说了算,我要多少你给多少(怕你给不了)。所以,电压不能超过用电设备的额定,电流不能超过供电设备的极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解决了电压的问题就行,电流没关系。通俗说,电压是供给方说了算,我给你多高你得耐着(怕你受不了) ...

谢谢!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想用骑着的电动车电池的话, 直接从电动车控制器上引出12v 就好了

如果就只有个电池组,还没其他 ...

况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联电压不变,但是电流会不会高?

电流大不大是负载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解决了电压的问题就行,电流没关系。通俗说,电压是供给方说了算,我给你多高你得耐着(怕你受不了) ...

道友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解决了电压的问题就行,电流没关系。通俗说,电压是供给方说了算,我给你多高你得耐着(怕你受不了) ...

精辟,生动形象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