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晃动,怎么调

楼主(2015-03-02):
刚开始玩高一没发现晃动的问题,春天来了风大了,机器在下降时候出现晃动,原来的晃动感度一直是默认的120,想着海拔高把感度调到115,感觉晃动减小,又调到110。前几天去罗平拍油菜花,早上风还不是很大,机器的晃动不大,但是回来看视频的时候发现,大油门(3分20)和下降快得时候(视频1分28)(下降设定4米)都出现了画面的晃动。回来又把晃动系数调回默认,在风中实验(设定的下降及速度都在最小),机器晃得直接不敢再飞。仔细检查了机架没有任何松动,螺旋桨也都是新的。望高手帮我看看要怎么调。付上视频。

网友:
沙发。春之声,,,视频配乐及色彩很赞!

网友:
不在风中飞的话是不是没事呢,风大了肯定也是不行的,不知道调试的时候是几级风呢。平时如果晃的话就增加晃动补偿

网友A:
单控飞还是双控飞?第五通道有没有拨到中间档?片头起飞的为啥不是高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控飞还是双控飞?第五通道有没有拨到中间档?片头起飞的为啥不是高一?

单控飞,已经调到增稳模式,拍摄用了S800和高一,高一是7-14的镜头,S800只能用12的头。现在的问题是晃动,就算画面稳定,机器的晃动也比S800厉害多了,觉得高一不应该是这样的表现所以来这里求大神支招

网友:
画面及配乐和色彩很棒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在下降的时候不要直线下降,而是一边往回拉一边下降,这样既稳定,又能延长飞行时间,提高素材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