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2飞控无法解锁启动的若干疑问,请指点

楼主(2015-03-02):
最近入手A2飞控,使用DR16内置接收机,Futaba 10chg遥控器,调参软件设置好参数后无法启动电机,电机行程和遥控器通道映射均正确,死活掰杆不启动。
刚开始出现的问题是A2调参软件GPS升级总是提示报错,后来根据客服提示,卸载原有1.2版本,重新安装最新版本1.4,固件版本兼容问题解决。

仔细分析了下,看看A2飞控说明书中对futaba遥控器制式要求如下

之前一年多一直在用WKM,效果还可以。连接上一般不会有问题,CAN1和CAN2口都没接错。
按理说,需要设置的地方应该都设置到了吧?但电机还是无法启动?真是奇了怪了。
和技术客服咨询多次无果,所以转向论坛求助,希望有大牛帮忙下,看看我是不是哪里有遗漏,谢谢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通电设置参数的时候用的是3S电池,但设置完后,断开调参线,GPS指示灯狂闪红灯,模式档切换无效,没有黄紫灯出现。

网友A:
我记得如果遥控器里没设置过通道反向的话,升降舵和油门通道需要反个向,要不然你打到最低对应的是最高点,当然无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如果遥控器里没设置过通道反向的话,升降舵和油门通道需要反个向,要不然你打到最低对应的是最高点, ...

问题已解决,是Gps模块调参时受干扰。
刚好旁边gps旁边有个打印机,驱动电机干扰gps了,试了下起子也有影响。
这个pro模块还不如原来wkm的Gps,太娇贵咯。'还看到gps那个位置还加磁环了,抗干扰太差啦
建议调参远离铁磁物品,包括钥匙和电机等等,不要靠gps太近(最好20cm以上),但凡调参提示磁罗盘数据错误,换个电磁环境干净点地方试,然后外场校准指南针,只要模式灯切换正常,那一般就没问题了。经验之谈,希望有大神补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Gps模块调参时受干扰。
刚好旁边gps旁边有个打印机,驱动电机干扰gps了,试了下起子也有影 ...

A2的罗盘对干扰锁定确实比较敏感,稍有点意外就黄绿闪了。
但这样也能说是种保障吧,至少让你知道受干扰了,而不是飞到一半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