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塔不转-----你不一定解决的了

楼主(2015-03-02):
昨天炮塔加了个电滑环,炮塔是可以旋转的,但是后来滑环被弄坏所以今天又换了个新的接着问题就来了。

换新滑环后俯仰和开炮功能都正常。
就是炮塔不旋转,以为是波箱坏了但接喇叭插口工作很正常。
特别检查了旋转波箱插座,8P线也反过来接过炮塔就是不转,何解?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可能是转向波箱的插座接触不良了,我遇过其他功能出现这现象。

网友:
请万用表大神!

网友A:
有烧芯片的可能,曾经改过潘兴和黑豹的,潘兴一次成型,还是从编程版一点一点改的,黑豹的是无极的电路板,测试时候没关电源,赶巧了,炮塔能转,升降不行,炮塔各项功能我怀疑是有不同芯片控制的。
貌似不是集成的。
要是没烧更好,估计按上面的看官说的,有可能虚了。会不会一时眼花,线给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烧芯片的可能,曾经改过潘兴和黑豹的,潘兴一次成型,还是从编程版一点一点改的,黑豹的是无极的电路板, ...

还是希望最好别是烧了板子,不然又是一百块啊。

刚才又试了下接冒烟插座完全正常旋转,也许是八线连接板座坏了吧。唉~  HL这质量

万一是板子坏了我准备换新电调和伟恒声组,至少得准备800元钱吧?

网友:
你用的是坦克专用的一体接收机吧,上一个电滑环坏的时候可能吧炮塔旋转输出短路了(电调坏了),换一个接收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烧芯片的可能,曾经改过潘兴和黑豹的,潘兴一次成型,还是从编程版一点一点改的,黑豹的是无极的电路板, ...

刚刚确定旋转波箱的输出电路烧了:(

顺求一个二手2.4G电路板,谁有?

网友B:
你的电滑漏电,把主板烧了。节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滑漏电,把主板烧了。节哀。

我觉得是电滑线有点缠而堵转导致烧板,你认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确定旋转波箱的输出电路烧了:(

原厂的没多少个子儿,不想通俗就下狠心摆脱恒龙的。
瞎玩玩还是用新版恒龙2.4g带遥控可微调的吧,也就100多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没多少个子儿,不想通俗就下狠心摆脱恒龙的。
瞎玩玩还是用新版恒龙2.4g带遥控可微调的吧,也就10 ...

新2.4G连控带版才100多吗?微调线性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2.4G连控带版才100多吗?微调线性怎么样呢?

我用的带微调的,管点用。但是和原来的接收机不能对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没多少个子儿,不想通俗就下狠心摆脱恒龙的。
瞎玩玩还是用新版恒龙2.4g带遥控可微调的吧,也就10 ...

为什么我看都是200多?